两千吨压力机冲裁作业需配缓冲油缸吗---请教

楼主(2010-05-24):
两千吨压力机冲裁作业需配缓冲油缸吗?请教高手如需配置应配置多少吨位?急求

网友:
最好加缓冲油缸;配多大油缸要根据冲压件的材质、板厚、形状、冲压力大小确定。一般不低于冲压力大小的1/3。

楼主:
谢谢,有具体的计算方法吗少校

网友(2010-11-30):
一般压力机的说明书里面都有要求做冲裁作业不大于公称力的60%

网友:
加缓冲油缸,缓冲装置的公称力可按压机公称力的50%-60%选取,缓冲油缸中预充液体压力对缓冲效果无明显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