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 中的斜线咋标注啊---请教

楼主(2010-05-24):
PROE 中的斜线咋标注啊?每次标注的时候只有垂直的距离

网友:
我想问问怎么获得威望值呀

网友:
点击标注命令后 鼠标在尺寸线上点下 就是
如果拉的远一点 就会标示 垂直距离 多试几次

网友:
标注直线,无论是垂直的、水平的还是斜的都不要点选直线的两端,再按中键确定。这样多了一个动作,而且斜线很难标注。正确的做法是直接点选直线,再按中键确定。斜线这样标注很方便。试一下吧

网友(2010-06-24):
多试几次就会了!

网友:
我用的是PRO/E 4.0 M070绿色版  我只有水平和斜线的尺寸,反而我没有垂直方向的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