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段长度应该怎么算

楼主(2010-05-24):
这段直线的长度  是怎么算出来的·  还是用卡尺量的

网友:
诶   不是相切吗 然后用勾股定理啊

网友:
把图画出来,在CAD里面测量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这么多软件可用呀
不知你是要表达什么意思的

网友:
倒是对你的办法挺有兴趣~~卡尺你卡什么地方?
用数学算法的话是比较简单的三角函数了

网友:
CAD一量就出来了啊 比较好啊

网友:
糊涂  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段?

楼主:
是CAD的软件·  其实我想问这里的圆弧  能用哪几个已知项确定

网友(2010-10-22):
这应该只是个练习   不是什么产品。   用直线角度 .  圆角 . 相切 等命令直接画。
LZ说的直线可以根据R12相切 和角度80 画出来。下面的R10用圆角。

网友:
图都画出来了,那段线还不知道长度?CAD上直接标注尺寸不是有了,用的着算吗?

网友:
很神奇     不会画    有很多条件不知道啊

网友:
那个根本不用算的。。。只要把与他相切的线先画。。。再用圆角命令。。搞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