径向全跳动与圆柱度的区别---请教

楼主(2010-05-24):
径向全跳动与圆柱度的区别

网友:
一个是误差,一个是公差
圆柱度指的是工件截面的最大和最小尺寸误差
径向全跳动一般与基准有关系,指的是公差~~

网友:
不是很明白,应该都是公差的吧,如果是误差的话,多大都合格啊

网友:
看看这两个形位公差的定义你就明白了

网友:
就是啊。都属于形位公差啊,圆柱达到理想状态时就不会有跳动啦!径向跳动与圆柱轴线和两端面有关

网友:
是不是全跳动就包括圆柱度了吧

网友:
径向全跳动先有一轴线,即与基准有关;圆柱度和轴没关系,它只是形状;
径向全跳动公差带是有厚圆柱面只是一个特例,它可以是任何回转面;
径向全跳动多用于回转精度高的场合,比较高级;
圆柱度多用于一般轴承配合面。

网友A:
圆柱度是形状公差,径向全跳动是位置公差。
换句话说圆柱度公差是实际被测圆柱对理想圆柱的允许变动量,用于限制圆柱面的形状误差。
  径向全跳动是关联被测圆柱面对理想回转面(以基准轴线为轴线的圆柱面)的允许变动量。
关于公差带,相同之处是公差带都是半径差为公差值t的两同轴圆柱面之间的区域,
    不同的是径向全跳到要求这两个同轴圆柱面的轴线以基准轴线为轴(并不是被测圆柱面的那根轴)。
举个特例,一根阶梯轴,大轴的直径D,小轴的直径d,你可以要求他们的圆柱度都为0.1,都能并且已经达到要求,因为测量时都是以其自身的轴线(理想圆柱的轴线)为基准的。
但是如果在加工时(比如掉头车削,装夹时未找正)两柱面轴线不一致,存在偏心0.2,这时你要求以小轴d为基准,大轴D的径向全跳动在0.1,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答案啊。。。。。。。。。。。。。

网友:
乍一看觉得两个形位公差的差不多,区别有些模糊,看了各位的解释心里豁然开朗。
圆柱度与径向全跳动之比较:
1相同点
当一个圆柱相对于自身轴线的径向全跳动等于它的圆柱度
2不同点
当一个圆柱相对于其他轴线的径向全跳动等于偏心量加它的圆柱度
径向全跳动还可以指圆锥

网友(2020-08-25):
引用 网友A:
圆柱度是形状公差,径向全跳动是位置公差。
 换句话说圆柱度公差是实际被测圆柱对理想圆柱的允许变动量, ...

一直没搞明白圆柱度和全跳动之间的区别,之前一直觉得是一回事,听前辈这么一讲,总算明白了,原来这两压根就是两码事。我网上找了好久都没搞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圆柱度是形状公差,径向全跳动是位置公差。
换句话说圆柱度公差是实际被测圆柱对理想圆柱的允许变动量, ...

再请问下前辈,对于一段阶梯轴,如果标注了大小轴段之间的全跳动值0.2,那么如果对两段轴的圆柱度也有要求也是0.2,是不是还得单独对两段轴段标注圆柱度0.2  全跳动并不能代替两轴段各自的圆柱度,我理解的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