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Z32K摇臂钻床升降不动作了,不知道怎么拆解

楼主(2010-05-24):
请教各位高工,怎样才能把丝杠,丝母,还有传动机构拆开

楼主:
谁指点一下我啊,先谢啦

网友:
机械部分应该有图纸的,楼主仔细看一下,具体我也没有拆过,一般不会坏的,我们单位用了5年了,升降部分基本上没有坏过

网友(2010-07-30):
把主轴顶端吊环卸下,再把摇臂向上吊出脱离主轴,就看见了

网友:
拆掉吊环,帽子,轴承座,向上抽出变速箱后就可看到内部结构。一般是伞齿脱离,脱离的原因一般是下面的锁母掉了。

网友:
直接卖了。。 买台中捷 3050

网友(2013-04-24):
这个得有掉掉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