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垫圈对预紧力有影响吗

楼主(2010-05-24):
螺栓连接严格控制预紧力,弹簧垫圈防松,弹簧垫圈对预紧力会有影响吗

网友:
不知道,过来看一下,拿分走人。。

网友(2010-07-16):
这个问题自己还真的是解决不了,感觉应该是有点影响,但是具体自己也不清楚,静候高人!!!

网友:
我们这里不考虑弹簧垫圈的影响  但不一定适合楼主

网友(2013-05-28):
静待高人!预紧力矩是不是跟弹簧垫圈有影响呢?

网友A(2016-02-28):
我觉得应该有点影响,但应该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有点影响,但应该可以忽略不计

螺母拧紧后,靠垫圈压平而产生的弹性反力使旋合螺纹间压紧。 同时垫圈斜口的尖端抵住螺母与被连接件的支承面也有防松作用。 结构简单、 使用方便。 但由于垫圈的弹力不均,在冲击、 振动的工作条件下,其防松效果较差,一般用于不重要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