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搅拌轴的加工问题

楼主(2010-05-24):
长度为2.5至3米的推进式釜用不锈钢搅拌轴,转速为每分钟70转,浆叶端点线速度为3米每秒。请问在加工中如何保证其形位公差,防止振摆?

网友:
工件的具体形状是什么样子的啊?

网友:
发张设计图纸过来看看·~~

楼主:
如图,上浆叶至减速机段为一根整轴,有3~3.5米长,上下两浆叶间为另一段,轴长1~1.5米。

网友:
2平面头取长短 打B型中心孔 用卡箍加紧 装在2顶上 轴的中间外圆光个面上中心架 如还震动再上跟刀架  楼主上个加工图纸这样看的清楚 在根据图纸安排详细的加工工艺

网友:
每分钟70转转速并不高,浆叶直径约820mm,做好动平衡比更重要。

网友:
不是很懂这行,但是一直想学习学习呢

楼主:
每分钟70转转速并不高,浆叶直径约820mm,做好动平衡比更重要。
引用 网友A:

国家标准只要求做静平衡试验,但究竟怎么做?

网友:
做静平衡的简单办法:
用两个圆棒做一个支撑架调整两圆棒水平,把桨叶轴水平放在圆棒上滚动,任意点都能停止就说明静平衡合格,始终停在一个点上说明该点重了,用去除法减重或对应点加重至合格。

网友:
做静平衡就可实现,没什么特别的

楼主:
2平面头取长短 打B型中心孔 用卡箍加紧 装在2顶上 轴的中间外圆光个面上中心架 如还震动再上跟刀架  楼主上 ...
引用 网友B:

老外的图纸,涉及保密问题,不能上传。抱歉。

网友:
你轴的经向
跳动怎么样啊?

网友:
太长了!很难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