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忙设计几种节能液压回路

楼主(2010-05-24):
节能液压回路怎么设计  提供一下思路

楼主:
发几个图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
若如LZ楼主图纸所示,单个工作机构,可采用压力补偿元件CP3,可以减少发热,达到节能效果。若是多支路系统,可采用负载敏感,压力补偿元件,可以达到节能效果。
论坛这方面的文章不少,可以查“压力补偿”“负载敏感”。

网友:
楼主搞液压传动有前途额~O(∩_∩)O~

网友:
供大家参考:
1.硬件上考虑节能首先是保证各液压执行机构密封性良好,泄漏就意味着压力损耗。
2.动态卸荷,这里涉及电路涉及,也就是当N%工作负荷时,
相应动态输出所需压力,随工作负荷变化而变化(用到楼上提到的负载感应)
3.设计归设计,节能大都会增加成本,相同成本下,设计合理性,科学性最重要.

楼主:
楼上说得有道理   节能是未来液压发展的重要方向

网友:
吧具体的工况拿出来
不要空口说白话

网友:
选择保压回路,可以考虑多加个压力传感器,根据压力来控制阀位以控制泵的开停。

网友:
吧具体的工况拿出来
不要空口说白话
引用 网友A:

这位同志不大厚道,这么个标题,你认为应该提供哪些工况呢?楼主贴的也就是书上简单的些东西,真正实际生产中的工况各种各样,五花八门,没有那一种被认为是最节能的,只有最合理的。
如果在学校里大家可以发挥各自的想象,不管什么东西只要是节能的,具体提出个工况,说说应用,完了导师还会给你点评,在这里大部分都在工作,不大会把这种东西提出来(可能涉及机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