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忙改改我的翻译,先谢啦!

楼主(2010-05-25):
原文:Abstract  The study proposes a non-contact adjustment method of grinding wheel alignment in ultra-precision grinder by using electric capacitance between a grinding wheel and a reference ball. Cemented carbide with almost no binder is used for die material as molding glass lens. The carbide is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to-cut materials because of its high hardness. Diamond wheel therefore is generally used for grinding the material under quite light grinding conditions such as less than 1 micrometer of depth of cut. In such ultra-precision grinding, an alignment and a radius of a grinding wheel must be settled precisely to achieve high efficient grinding. In ultra-precision grinding, grinding and measuring are repeated several times, that is, after grinding the work form is measured, and the result is used to correct a grinding program for next grinding. The method proposed in this study is based on an electric capacitance between grinding wheel having conductivity and the reference ball, this means that the method is carried out without any contact between the wheel and the reference. The capacitance is in inverse proportion to the gap, and that can be measured precisely. Using the method, the alignment and the radius of the wheel can be adjusted within short time.
译文:(第一句怎么翻译也不对)几乎没有硬质合金的粘结剂被用于玻璃镜片的成型模具材料。由于碳化物是一种高硬度的材料,所以其最难切割。因此,金刚石砂轮磨削一般用于磨削深度较小的情况,如小于1微米的切削深度的物质。在这种超精密磨削中,为了实现高效率的研磨,磨床砂轮校直和转角半径必须解决。在超精密磨削,磨削和测量重复几次,即磨后测量的工作方式,结果是用来纠正下磨削磨削方案。该方法在本研究中是通过一间电容量的磨削砂轮具有导电性和参考球,这意味着,该方法无需进行车轮之间的任何接触和参考了。电容是成反比的差距,并能精确地测量。使用该方法,路线和车轮的半径,可在短时间内调整。

网友:
这是什么软件翻译的?是你本人翻译的吗?
等我看一下吧

网友:
概述:此项研究提出了一种通过在砂轮和参照球体之间设置电容的方式以达到在超精密磨削过程中的非接触式砂轮校正的调整方法。
透镜玻璃成型模具中使用一种几乎不用粘结剂的硬质合金,这种硬质合金具有很高的硬度因此非常难于切削。因此通常使用金刚石砂轮在微量磨削深度的条件下磨削这种材料,比如小于1微米的磨削深度。在这种超精密磨削过程中,砂轮的校正和砂轮的半径必须被精确的设置以实现高效的磨削。
在超精密磨削中,磨削和测量反复进行很多次。也就是说,一次磨削完成后马上对工件进行测量,测量的结果用于修正磨削参数以便于下一次磨削。
此项研究中提出这个建议是基于砂轮和参考球(对刀?)之间的电容具有导电性,这就意味着可以实现在砂轮和参照物之间没有任何接触。电容流量与间隙成反比而且可以被精确读数。使用这一方法,可以实现砂轮的快速调整。

翻译的有什么问题希望高手斧正。。

楼主:
谢谢你啦,天下机械是一家,以后有什么不懂得还得问你

网友:
我的英文是自学的,班门弄斧,惭愧

楼主:
你翻译的很不错啊,这自学给学的,真棒!

网友:
自学成才,佩服!加了!以后多多讨教!

网友(2010-07-27):
摘要研究了一种非接触式的调整方法,利用超精密磨床的结盟之间的电容电能砂轮和参考。硬质合金,几乎没有粘结剂用于模具材料成型玻璃镜片。这个硬质合金是一种最《(difficult-to-cut)我不明白什么东西》材料因其具有非常高的硬度。金刚石砂轮因此通常被用作研磨材料的磨削条件下非常轻如少于1微米的切削深度。在这种超精密磨削,一个对准和半径的砂轮必须解决精确地达到高效磨削加工。在超精密磨削、研磨、计量是重复几次,也就是说,研磨后形成的工作,而结果是用于纠正磨削程序下磨削加工。该方法研究是基于一个电容电能之间具有传导性,砂轮的参考球

网友:
看到英语头就大  特别是这种专业术语的英语

网友:
我的英文是自学的,班门弄斧,惭愧
引用 网友A:

    想起经常在小汽车上看到“驾校除名,自学成才” 不过,你翻译得确实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真怀疑你能看明白?。。。。。。。。。。。。。。。。。。。。。。。。。

网友:
摘要研究了一种非接触式的调整方法,利用超精密磨床的结盟之间的电容电能砂轮和参考。硬质合金,几乎没有粘结 ...
引用 网友C:

    确实看不懂阁下的“高端”翻译。我看英文似懂非懂,看阁下不懂装懂。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没看到你的翻译如何。哈哈,看不懂,说明人品问题

网友:
翻译,首先要通顺,读起来要符合习惯。前面有大侠翻译得不错。赞一个。
里面提到的超硬硬质合金,加工的确是难题。某些加工设备上采用电解法砂轮在线修整,以保持砂轮的锐度。砂轮锐不锐都是可以在线检测的,可以检测负载曲线,可以检测加工燥音。
里面提到的非接触测量方法,唯一的好处是效率高。通常接触试的检测还是常用的。格里森的设备上,有大拇指大小的红宝石(人造的?)做为基准的。

网友:
摘要研究了一种非接触式的调整方法,利用超精密磨床的结盟之间的电容电能砂轮和参考。硬质合金,几乎没有粘结剂用于模具材料成型玻璃镜片。这个硬质合金是一种最difficult-to-cut材料因其具有非常高的硬度。金刚石砂轮因此通常被用作研磨材料的磨削条件下非常轻如少于1微米的切削深度。在这种超精密磨削,一个对准和半径的砂轮必须解决精确地达到高效磨削加工。在超精密磨削、研磨、计量是重复几次,也就是说,研磨后形成的工作,而结果是用于纠正磨削程序下磨削加工。该方法研究是基于一个电容电能之间具有传导性,砂轮的参考球,这意味着,没有任何方法之间的联系和参考。电容成反比,差距,可测量的准确。使用这个方法,对齐和半径的轮子在短时间内可以调整。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田野君,既然你这么喜欢讨砖盖楼,那就再拍你一块!

网友(2012-02-23):
太棒了。专业的翻译还是很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