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CrMoAl 用什么刀具加工啊? 望指教! 铣床

楼主(2010-05-25):
38CrMoAl 用什么刀具加工啊? 望指教! 铣床

网友:
用加工钢件的合金立铣刀一般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
普通铣床还是建议用高速钢的立铣刀或者可转位立铣刀

网友:
38CrMoAl 还是比较难加工的,我们公司用一般的三凌刀片完全没有办法,现在换材料了。。。
换成40Cr了。。。很无奈。。。

如果换好的刀具成本就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