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PU振动盘喷胶

楼主(2010-05-25):
TM-8弹性耐磨涂料 是专业用于振动盘喷胶的高弹性耐磨涂料,具有操作设备简单,易喷涂。双组分高强度高弹性耐磨涂料,可操作时间长,后期固化快,适合用作设备的表面耐磨防护,如皮带或者车辆用减震耐磨涂料。其具备耐热性、耐磨性、耐腐蚀性、耐候性、绝缘性、出色的隔音防噪效果,优越的表面光洁度等特性。北京邦福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13439642783 郭宝树

网友(2013-05-17):
UNIKS685 振动盘PU胶   德国UNIKS致力于耐磨涂层喷涂的推广和应用。UNIKS便携式喷枪是一种手持式,采用压缩空气作为动力的便携式喷涂设备。常于各类现场喷涂工作及实验室喷涂、浇注实验。提供75ml/100ml/150ml/300ml/600ml/750ml容量胶筒,可以任意组合比例,整个系统适合1:1,2:1,1.25:1,1.5:1,2.5:1等比例的双组分材料。无论是聚氨酯硬泡、软泡还是弹性体均可使用该喷枪,或其他如:环氧树脂、丙烯酸树脂、硅橡胶、聚酯、聚氨酯、聚脲、硫化橡胶 、聚氨酯泡沫、聚合体、聚乙烯等材料同样可以使用UNIKS快速喷涂系统。

 UNIKS耐磨涂层的优势:
1 超强防腐耐磨性能
2 绝佳的隔音降噪效果
3 弹性好、耐冲击
4 较好的表面光洁度且不会产生龟裂
5 与金属和塑料的附着力强
6 100%固化,不含有毒溶剂
7 酒精擦拭不褪色

UNIKS工程应用领域
一、自动化领域:
  各类振动盘喷胶、振动盘喷PU胶、振动盘耐磨涂层、振动盘PU胶加工

二、矿山机械防腐耐磨处理:
1.输送带修补应用
2.磁选机应用
磁选机耐磨涂层 磁选机局部修补 磁选机滚筒包胶
3.管道衬胶/弯头衬胶
管道衬胶 弯头衬胶 管道耐磨涂层 弯头耐磨涂层
4.筛网耐磨涂层
5.洗矿设备的应用
浮选机衬胶 浮选机耐磨涂层 浮选机包胶洗砂机衬胶 洗砂机包胶 洗砂机耐磨涂层螺旋 分级机包胶 螺旋分级机衬胶 磁选机包胶 磁选机衬胶
6.选矿辅助设备应用
矿用搅拌桶衬胶 圆盘给料机衬胶 螺旋流槽衬胶 水力旋流器耐磨衬胶
7.水泥机械
水泥搅拌车三件套耐磨衬胶  风机耐磨处理 螺旋输送机耐磨处理

三、泵浦应用
1.泵浦叶轮包胶耐磨涂层耐磨衬胶
2.泵浦壳体衬胶  泵浦课壳体耐磨涂层

四、汽车行业的应用
1.环卫车辆防腐耐磨 除雪车衬胶 垃圾清扫车衬胶 撒布车衬胶等
2.底盘装甲
3.货箱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