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345A、Q345B、Q345C、Q345D、Q345E、Q345R有什么区别---请教

楼主(2010-05-25):
Q345A、Q345B、Q345C、Q345D、Q345E、Q345R有什么区别呢?

在网上查了一下,Q345A、Q345B、Q345C、Q345D、Q345E等不同点就是在不同温度下做冲击实验。

Q345R符合国标GB713-2008。里面并没有说和Q345A、Q345B、Q345C、Q345D、Q345E的区别?

各位社友?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用过这种材料的朋友,介绍一下。

网友:
不是搞金材的帮你顶一下等着一起学习

网友:
参考一下Q235的等级划分的解释:http://baike.baidu.com/view/1122711.html?wtp=tt

网友(2018-03-13):
可以把资料发给你啊

网友A:
这些都是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我们公司目前最常用的是Q345E,高铁产品,低温条件下,脆性有要求

网友:
看看有没有大神,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是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我们公司目前最常用的是Q345E,高铁产品,低温条件下,脆性有要求

我就是销售舞阳钢铁的钢板,交个朋友,我可以给你报报价.

网友:
Q345A是不做冲击.Q345B是常温下冲击,也就是20℃,Q345C是零度冲击,Q345E是零下20℃,Q345F是零下40℃冲击.

网友:
少说一个,Q345R是容器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销售舞阳钢铁的钢板,交个朋友,我可以给你报报价.

你老家舞钢的?我老家挨着你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老家舞钢的?我老家挨着你的

你老家哪里的?那还是老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老家哪里的?那还是老乡啊

叶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销售舞阳钢铁的钢板,交个朋友,我可以给你报报价.

叶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