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轴承安装

楼主(2010-05-25):
ESKY轴承的安装、拆卸方法,应根据ESKY轴承的结构、尺寸大小和与ESKY轴承部件的配合性质而定。安装、拆卸的压力应直接加在紧配合的档圈端面上,不能通过滚动体传递压力,因为这样会在ESKY轴承工作表面造成压痕,影响ESKY轴承正常工作,甚至会使ESKY轴承损坏。ESKY轴承的保持架、密封圈、防尘盖等零件很容易变形,安装或拆卸ESKY轴承的压力不能加在这些零件上。
(1)ESKY轴承内圈与轴是紧配合,外圈与壳体为较松配合,可用压力机将ESKY轴承先压装在ESKY轴承上,然后将轴连同ESKY轴承一起装入壳体中,压装时在ESKY轴承端面上垫一软金属材料的装配套管(铜的或软钢管) 。装配套管的内径应比轴颈直径略大,外径应小于ESKY轴承内径的挡边直径,以免压在保持架上。大批安装ESKY轴承时可在套管上加一手柄。
ESKY轴承安装时要使ESKY轴承孔和轴的中心线重合。ESKY轴承相对轴歪斜不仅安装困难,而且会造成压痕、轴颈弯曲甚至会使ESKY轴承内圈断裂。
在缺少或不能使用压力机的地方,可以用装配套管和小锤安装ESKY轴承。锤击力应均匀的传到ESKY轴承套圈端面的整个圆周上,因此装配套管受锤击的端面应制成球形。
(2)ESKY轴承外圈与壳体孔为紧配合,内圈与轴为较松配合,可将ESKY轴承先压入壳体中,这时装配套管的外径应略小于壳体孔的直径。
(3)ESKY轴承内圈与轴,外圈与壳体孔都是紧配合,装配套管端面应做成能同时压紧ESKY轴承内外套圈端面的圆环,或用一圆盘和装配套管,使压力同时传到内外圈上,把ESKY轴承压入轴上和壳体中。此种安装方法特别适用于能自动调心的向心球面ESKY轴承的安装。
(4)加热安装,安装ESKY轴承所需要的力与ESKY轴承尺寸和配合过盈量的大小有关,对于过盈量较大的中、大型ESKY轴承常用热装的方法。热装前把ESKY轴承或可分离的ESKY轴承套圈放入油箱或专用加热器中均匀加热至80~100℃(不应超过100℃)。
热装ESKY轴承需要熟练的操作技能。当ESKY轴承从加热油箱中或加热器上取出后,应立即用干净的布(不能用棉纱)擦去ESKY轴承表面的油迹和附着物,然后放在配合表面的前方,在一次操作中将ESKY轴承推到顶住轴肩的位置。在冷却过程中应始终推紧,或用小锤通过装配套管轻敲ESKY轴承使其靠紧。安装时应略微旋动ESKY轴承,以防安装倾斜或卡死。
ESKY轴承外圈和壳体孔为紧配合时也可把壳体加热后装入ESKY轴承。特别是轻金属制造的ESKY轴承座在紧配合的情况下,可能因ESKY轴承外圈压入而损伤其配合表面,这时应将ESKY轴承座加热。
特别注意不能图方便直接敲轴承.

楼主:
管理大哥:
      小弟我花好几个小时才总结完那.别删我联系方式啊.谢谢(估计谢谢也没用)
常见问题:
      噪声:注意轴承内部是否有杂质,油脂是否选择正确.锁紧螺母.
      过热:查看选型是否正确,检查油脂是否加的合适.特别注意下主轴是否震动.
      如果选择陶瓷球轴承,最好联系厂家推荐轴承内部的相应结构.
      13241377775

网友:
我正要选择陶瓷轴承,怎么没有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空给我打电话,我好给你寄个样本
目前大多南方主轴厂在用~~~
或者留个电话我联系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弟~~你这是什么回复???

网友(2012-05-24):
ESKY是哪里的轴承?

网友(2013-07-27):
不懂,刚接触机床,刚学的要看什么书装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