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烟罩的加工工艺---请教

楼主(2010-05-25):
请问加工工艺是什么?

网友:
去看看“钣金加工工艺流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46806&extra=page%3D1

网友:
SXSCScs输出vcx机械社区机械社区机械社区机械社区机械社区

网友:
拆分为4片,每片算出尺寸开料,切割,再折弯,在4面氩弧焊接,在于上面的焊接起来,打磨抛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