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站发热问题---请教

楼主(2010-05-25):
公司的机床上用的液压站参数为:泵是台湾朝田的V38-A系列,压力出口压力设定为8MPa,流量为50L/min左右。机床上用的液压部分为刀库和工作台、交换台站以及主轴箱上的换挡和换刀油缸。采用的为叠加式阀,一般都有减压阀和节流阀以及液压锁,换向阀等。以前用的时候没什么毛病,不知道最近怎了液压站发热,油温在65度。换了一台新泵站也不行,还是发热。想请教一下这里的前辈们,可能的原因是什么?怎么排查?由于原理图没有带回来,等有时间再补上。

网友:
设备用料多久,会不会是液压管路泄露大

网友:
楼主想下为什么系统会发热,我想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现在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发热,找不到原因啊,想问问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发热,怎样排查?

楼主:
设备是刚用了4个月,油管也清洗了,液压站换新站试了试还这样

网友:
油的粘度检查过了吗,过高的粘度和过低的粘度都会引起发热.

网友:
这个事好找,不过方法比较笨,呵呵。。。你可以全部都停下来,等全部冷下来之后再打开,用手去摸,看看哪边最先热。当然管路要是没有堵上应该就不会是它的事,要注意看泄露。找怀疑重点,比如减压阀,节流阀,包括补油之路。图纸不在不太好说。不知道你那有没有冷却装置,看看那边出没出毛病

网友:
有相对移动的部分是否不流畅,想轴承种类的。用做安全总用的溢流阀是否始终在溢流,调压溢流阀弹簧是否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