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5D电磁换向阀解难---请教

楼主(2010-05-25):
我公司使用大量的K25D电磁换向阀,所以坏的情况也经常出现,主要的故障是不难换向,换向时动作迟缓,就我知道的造成这中故障的原因是压缩空气中有水使其阀内部生锈,造成动作不顺畅,不知道还有什么原因会造成阀换向迟缓或是不能换向,请各位赐教,还有一事,阀的内部零件能换吗,在我们这里一但出现阀不换向了就换新的阀,我觉得这样太浪费了,一个阀也不少钱了,要是能更换内部零件的话就会节约很多钱吧我是这样认为的,请各位师傅们多多帮忙

网友:
油液的清洁度影响很大的

网友:
排气消声器堵塞和压力过低也可造成换向迟缓。内部零件能换的,问题是买不到的,只能从旧阀上拆换的

网友:
类似这种阀有问题后清洗就可以,损坏的一般是橡胶密封圈(建议用工业酒精清洗),可以单独找厂家采购(可能较贵,但比阀要便宜)

楼主:
是啊,这不不知道上那买那东西才发愁呢,还是谢谢各位

网友:
你装气源处理三联件了没有?油雾器里放了润滑油没有?另外排气消声器堵塞和压力过低也可造成换向迟缓。你可以用清洗或更换消声器方法修复故障。建议你逐步把K25D换成同一个品牌,这样就可以配一些密封件作备用。如果还需要进一步的技术支持可发电子邮件给我。hzdfyy@126.com

网友:
在电磁换向阀前要连接三联件,可以减少水分对阀的影响提高润滑油对阀的保护。要注意对三联件的维护。那里面的可以换的,处理方法同意楼上。你那的阀坏了应该是同一个毛病,用旧的换件我觉得不现实。买新的阀可以和他们厂家要求些配件,这个事不难办,关系做到就没有问题,凑合能用的配件他们也不会太在意。

网友(2011-04-10):
修旧利废 能节约不少成本  支持楼主

网友:
很好啊,。。。。。。修旧利废0 B% K% o7 a) Q

网友:
可以增加油雾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WD40,酒精有腐蚀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磁阀我是行家,找我啊,我就是搞维修的,全厂气路 液压都是我做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提醒!不知WD40正品价钱如何?

网友:
我觉得治病还是应该治本,按你所描述的情况看,应该是气源处理的不好,应减少总气源中水含量,在每个阀前加气源处理三联件,油雾器要靠近阀,使阀蕊润滑。定期检查三联件及时排水。SMC有一种SVF系列的电磁阀,他们推销员说是自润滑的。可免油雾器。

网友:
我觉得治病还是应该治本,按你所描述的情况看,应该是气源处理的不好,应减少总气源中水含量,在每个阀前加气源处理三联件,油雾器要靠近阀,使阀蕊润滑。定期检查三联件及时排水。再就是修复旧阀可节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