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NC] 关于全周(轮廓)公差,小女子请教

楼主(2010-05-25):
各位大侠,小女子前日在阅读客户图纸时发现一个标号,其位于图纸右下角,辗转反侧终于打听到这个称为“全周(轮廓)公差”,在网上查也没个具体的信息,到现在对这个概念还是很模糊,各位能解释下么,谢谢!

网友:
还是第一次看到了,不过要看下全图才知道了,你把全图放上来啊

楼主:
这个只是说明下问题,没什么全不全图!

网友:
一组限制形体尺寸、位置、定向以及形状的作用很大的几何公差。轮廓公差可以是单一公差或关联公差。

楼主:
能否具体点?还是不太懂这个意思.....

楼主:
比如说它的符号旁边的-0.1和-0.3,这个该做何解释呢?

网友:
这个符号让我想起了焊接符号,公差里还真没见过这个标法.

楼主:
请教4楼和7楼楼主:我该怎么理解这个符号旁边的数字呢?

网友(2011-06-03):
同求。开开眼界。

网友:
箭头所指面的横截面的整周轮廓的形位公差。
-0.1和-0.3是公差数值,也就是公差值介于-0.1至-0.3之间。
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