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位油箱要是需要冷却的话,一般采用什么方法?

楼主(2010-05-25):
请教各位:高位油箱要是需要冷却的话,一般采用什么冷却方法。要是用冷却器的话,怎么安装,要是用水冷的话怎么安装,谢谢。

网友:
楼住是要冷却油箱还是冷却油?

楼主:
当然是冷却高位油箱中的油了

网友:
如果油箱很大的话,可以外加一个辅助泵站。

网友:
用一齿轮泵、冷却器、过滤器组成净化冷却系统

网友:
我们的一个泵站是用水冷,有一个冷却塔,一个热交换容器器,冷水下进上出,还有一个小泵不断的把油箱中的油液达到冷却容器器的蛇状的油管中,进行冷却

网友:
以下是我做过的:1.对于要求不甚高的,制作类似汽车上的散热器,回油管接入口,回油箱管接出口,可用风冷却。2.场地够大,利用循环水,管路接入油箱。3.制作蛇形水管(铜或不锈钢)置于油箱内,外接泵和冷却机进行水循环(在600L油箱使用效果不错,温度从60℃降低37℃)4.外购冷却装置(可设置冷却温度、停止温度、报警温度、启动时间等),体积不大,只在油箱接入进、出油管而已,效果很好,但存在费用问题。

网友:
把油引到地面来,用制冷机冷却,然后再用泵泵回油箱。

网友:
也可用制冷式油冷却机,日本大金公司生产的效果不错,安装也很方便,只是价格奇贵。

网友(2010-07-05):
进油口加一个冷却器可行吗?

网友:
高位油箱不是补油用的吗 又不参与循环 温度需要冷却
0 k( ?* _- t! \+ |1 P不是润滑用的吗  不明白?

网友:
如果是普通的液压系统,用钎焊板式水冷散热器足以,用制冷机组降油温,造价太昂贵,我曾经做过5MPa,50L/min的小台子,仅制冷机组就花费近20万,不过降温也比较低,最低-40°

网友:
等待答案,向你们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