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分度圆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05-25):
我这有一对配合的齿轮和齿轴
图纸上模数m=4.
齿轮Z=47,变位系数X=-0.4;
齿轴Z=14,变位系数X=+0.4;
(师傅说过的分度圆=模数*齿数)
可是齿轮图上分度圆为189.89,公法线为66.394;
可是齿轴图上分度圆为56.57, 公法线为19.497;
我算的和以上尺寸不一样,我不知道以上尺寸是怎么算出来的,这么算对否?
会有什么好处或者什么坏处,希望有高手能帮我解惑。谢谢

网友:
楼主给的条件不充足,缺少中心距,没有说清楚是直齿还是斜齿,如果是斜齿的话,螺旋角又是多少.
如果按照直齿算的话,小齿轮应该取正变位,大齿轮取负变位,小齿轮为+0.4,大齿轮-0.4,两齿轮的中心距是122,小齿轮的分度圆是56,大齿轮的分度圆是188,小齿轮的公法线是31.4(-0.08~-0.14),大齿轮公法线是66.485(-0.08~-0.146),齿轮不管怎么变位,分度圆是不会改变的.

网友:
既然是小数,肯定是斜齿轮啦

网友:
14齿  变位为-0.4设计就不好啊

网友:
回复#3,如果是斜齿的知,那么它的螺旋角必小于8度,这样的角度,机床加工时差动挂轮很难找到,就是找到了也是无法挂得上,表现为中心距不合,一般的挂轮计算软件是不能算挂轮比小于0.01的.

楼主:
回复 2# 杨善梅 中心距为123.23,斜齿,螺旋角为8°6′34″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师傅的话,你丢了半句:
模数X齿数=直齿圆柱齿轮的分度圆直径,斜齿圆柱齿轮的分度圆直径=模数X齿数÷余弦螺旋角。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关于小螺旋角圆柱齿轮滚齿加工的挂轮方法,我的经验是采用把分齿挂轮和垂直进给挂轮联立的无差动法加工就方便多了,供参考。

网友(2010-06-30):
这里的高手果然很多,学习中,不错,以后会常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