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个上盖的对角加强压痕怎么做的

楼主(2010-05-25):
这是个制冷机的钣金上盖,请问各位这个盖子的表面压痕(请加强作用)是怎么做的   盖子长度是1500宽度是500

网友:
很简单,就是折弯机压出来的。制作风管大口径的基本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加强

网友:
对,这个就是用折弯机压对角线做出来的。我就做过这样的产品,一模一样的。那是一个室外配电箱的顶盖,不锈钢材质。这种加工对精度一般没有太高的要求,只要不差太多就可以了,因为这种东西在折弯机上不好定位。

网友:
呵呵,湖北的老乡,你好哦!!!我是做折弯的小弟。

网友:
折弯机上折出来滴。。。

网友:
折弯机上压个170几度  以前做过展示柜的内胆

楼主:
不对吧  这个能用折弯机做   材料是0.8的    要是对角压了一个加强的   想以想在去压另一个对角的加强会是什么情况   而且这个有1500长   和白铁皮做的通风管不一样哦    通风管的材料厚度一般都是0.5左右做的

网友:
楼上的朋友请相信,这确实是可以用折弯机折出来的,我做过跟这一模一样的产品,室外配电柜的顶盖,1.5的不锈板。

网友:
折弯机,折边机,压筋机都可以做出来;

应该讲折边机是最好定位的,只是大家使用的不太普及

网友:
如果批量大可发专用模具在冲床或油压机上压,小批量可用数控冲床上的打筋模打。实在没有折弯机压也行,难看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你做过这种东西没有。很大的顶盖,要是用成型模具,得用多大的模具?数控冲床冲大孔都要接刀,很多次才能成型,何况这么长的大角度直线成型,会好看吗?成型后翘起来是不是还会与冲床发生碰撞,这个想过了吗?折弯机才是对付直线的最佳选择,你说折弯机折出来的难看,我看你是没见过折弯机加工这种工件!

网友(2010-06-29):
这个折弯机确实可以做,我们以前做冷藏柜水盘,经常做。补充一点,压这个加强筋,最好分四次完成,先做完一头到中心,再转过来做即可。

网友:
尺寸太大了的话,比较难做。但是别人做得出来,自己应也不会有问题的。
纯粹帮顶,赚积分

网友:
分四刀压,折弯机折出来,正因为板子太薄,挺度不够,所以才这样做

网友:
这是用折弯机压出来的~

网友:
顶一下,上面几位朋友。

网友:
可以用折弯机折出来,我以前做过类似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