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的又一难题——尺寸关联

楼主(2010-05-25):
如何将不同的SOLIDWORKS零件进行尺寸关联?不包括采用装配体

补充内容 (2015-12-25 19:53):
5年前的老贴,当时用06版是做不到的,新版(2015)的可以实现详见49楼

网友:
这个问题的面也太广了些

网友:
考虑下用装配体当中介嘛,我也没试过。。。

网友:
没明白楼主什么意思,能否解释的详细一些。

楼主:
我现在一直在想能否运用方程式将两个隶属于不同文件的尺寸联系起来(如下图所示)

但是SOLIDWOKS好像不支持这种功能,有没有其它办法使得仅改动一次图中的AA值就可以使几个文件的相关联尺寸发生变化

网友:
设置参数试试
没试过

网友:
不是同一文件,如何能关联,除非在同一装配体中。再说如果不是同一装配体,也没有关联的必要

网友:
在零件中有个插入,插入零件,就是把一个零件A插入另一个零件B中,然后A的一些尺寸可以关联到B上

楼主:
不是同一文件,如何能关联,除非在同一装配体中。再说如果不是同一装配体,也没有关联的必要
引用 网友A:

==========
实际并不一定是这一样,在没有装配体(装配体实在太复杂了,不好弄)的情况下,这问题就有意义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设计有自己的流程,你这是瞎整。

网友:
回复  linjx

    设计有自己的流程,你这是瞎整。
引用 网友A:

要看楼主在实际操作中,是否有此需要和必要。

网友:
呵呵 有难度 不过 很有意义 支持!

楼主:
回复  linjx

    设计有自己的流程,你这是瞎整。
引用 网友A:

================
扫街大虾没搞过软件,只从设计角度去考虑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功能

网友:
似乎不可以。
一定要实现的话,还是得通过中介,比如装配体,比如一个txt文本+宏。

网友:
8楼的兄弟的方法是可以的,我也是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的

网友:
用装配图做中介,或者在零件中插入一个中介零件(将其压缩)

网友(2010-06-30):
你应该看看教程  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设计方法

网友:
这个问题估计要跟SW公司了解才行了。软件毕竟是软件,不可能什么功能都做如你意。要不然也不会有新版本增加新功能了。在我看来,现行的版本中,SW应还没有开发到这个方面吧。

网友:
实在没有这个必要嘛!关联起来有何用?

网友:
我不常用工程图部分,我也说不好怎样处理这样的问题。

网友B:
可以的呀,按下面格式输入:
"D1@草图1"="D1@草图1@零件1.SLDPRT"
只要把零件1尺寸改了,零件2也就跟着改了

网友:
我处理的方法是。先关联后删除关联。用智能尺寸约束。不知道还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也上刚学!!等待后面的来说!期待着!呵呵

网友:
要想实现参数驱动的根基在于关联,如果两者没有任何联系想实现改变一个来驱动另一个的改变……我找高手咨询一下去!呵呵

网友:
高手说,这个功能用solidworks实现起来有难度,如果觉得这个功能对工作十分必要,可以尝试使用pro/e自顶向下里面的lay/out,比较容易实现!

楼主:
可以的呀,按下面格式输入:
"D1@草图1"="D1@草图1@零件1.SLDPRT"
只要把零件1尺寸改了,零件2也就跟着改了 ...
引用 网友B:

    2006的好像不行啊

网友C:
这是我前几年做的动画:吹气球。
这里面有装配体的关联。
我把动画和源文件发过来,装配图里有方程。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这是源文件:

网友:
楼上不符题意。但是动画还不错。

网友:
楼上不符题意。但是动画还不错。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没有仔细看楼主的帖子。
大家就当SW动画看吧!
    另外,根据8楼的思路,也不能关联,因为
第二个零件插入后变成实体,不能显示这个零件的
草图,也不能设置关联了,见图:

网友:
2006的好像不行啊
引用 楼主:

你等号后面少输入两引号,要用引号框住才成.

网友:
第一次遇到这么问问题的

楼主:
你等号后面少输入两引号,要用引号框住才成.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行!!!

网友(2011-09-20):
非常好的论坛,这样的论述太重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一直在想能否运用方程式将两个隶属于不同文件的尺寸联系起来(如下图所示)

请问
零件1与零件2中的aa 能保证相等么? 交流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
实际并不一定是这一样,在没有装配体(装配体实在太复杂了,不好弄)的情况下,这问题就有意 ...

实际上都是在装配体里关联设计的.装配体就相当于一个中介.把零件1与零件2关联起来.单独的话,恐怕不能实现.待高手解决

网友:
收藏一下,研究研究。

网友:
通过装配体很方便呀!为什么不用?SW中也有公式的,只是这有什么什么意思?有点脱裤子放屁的意思哦!

网友:
仅做收藏,暂时还用不到。

网友(2013-03-28):
崔气球太强了!

网友(2013-05-09):
有没有知道如何将两个尺寸关联,固定的比例关系或相等的,就像INVENTOR的一样??

网友(2013-07-28):
尝试了8楼的方法,是可以实现关联,造型过程中零件2插入零件1,参考零件1做草图进行正常操作,把“合并结果”选项去掉,造型出需要的目标模型后,在零件2设计树中将零件1隐藏,不影响出工程图。当零件1尺寸变化时,零件2关联零件1的尺寸也跟着变化。不过将该零件进行质量计算和装配的话,零件1也是作为实体计算在内,装配中的零件与零件1会造成干涉报错吧.

网友(点评):
在此基础上,再加个“组合”命令,把“零件1”部分去掉,这样是不就能达到楼主的要求了?

网友(2014-12-12):
楼主的这个问题在inventor中倒是很简单的,就是 衍生参数 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大侠换头像了        没认出来啊

大侠帮忙解决一下eDwarings 不能另存为.exe的问题吧

网友:
这个绝对可以做,有点小麻烦

网友:
没看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
一般情况下可以在参数设置里面设置,目前三维设计软件一般都可以参数化

网友:
楼主是想将数值关联吗?

网友(2015-12-05):
工具——方程式——将要关联的尺寸设为全局变量 点左下角的链接到外部文件

网友E(2016-01-06):
相互不搭界的零件关联没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相互不搭界的零件关联没有意义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还是蛮有用的,比如有些印刷机上的印版辊组件,要根据印版的大小改变相关零件的尺寸,如果只在一文件里修改一个数字(印版大小)就可以实现多个零件尺寸的修改就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还是蛮有用的,比如有些印刷机上的印版辊组件,要根据印版的大小改变相关零件的尺寸,如 ...

按照你的说法,还是有关联的,并非毫无联系

网友(2017-06-30):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前几年做的动画:吹气球。
这里面有装配体的关联。
我把动画和源文件发过来,装配图里有方程。

好像我的威望不够十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按照你的说法,还是有关联的,并非毫无联系

你知道有什么联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还是蛮有用的,比如有些印刷机上的印版辊组件,要根据印版的大小改变相关零件的尺寸,如 ...

是的,有的时候确实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呀,按下面格式输入:
"D1@草图1"="D1@草图1@零件1.SLDPRT"
只要把零件1尺寸改了,零件2也就跟着改 ...

但是总是提醒语法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6的好像不行啊

我的也是提醒语法错误,即使是一个很简单的加减法也报错

网友:
楼主的这个问题很有意义

网友(2020-02-12):
新版(2015)的可以实现详见49楼
------------------------------------------楼主您该出来回复一下啦,49楼没有啊

网友(点评):
工具——方程式——将要关联的尺寸设为全局变量 点左下角的链接到外部文件

网友(点评):
谢谢楼主!乐于助人!

网友:
SW关联设计?难!

网友(2020-12-30):
学习了 大家都很强大啊

网友:
10年老贴了。

不通过装配体,两个文件要实现参数传递,solidworks目前似乎只能通过49楼的方法,使用方程式的全局变量输出输入,用一个文本文件当中介。

而且,这方法只是能用,未必好用。

网友:
介绍一个方法,利用外链接的系列零件设计表

http://www.ict.com.cn/skilldetails/112.htm

网友(点评):
此方法个人感觉不好用

网友(点评):
没错。太啰嗦。

网友(2022-03-23):
燕过留痕,正好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