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镀硬铬?与普通镀镀铬有何区别

楼主(2010-05-25):
RT,有些零件要求镀硬铬,那这么这种与普通的镀铬有什么区别呢?有何特点?

网友:
镀硬铬的镀层厚,一般100微米以上,而普通镀铬也叫装饰性镀铬,镀层是有几微米到十几微米。
以上数据凭记忆,没查证!大概这样。楼主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
镀的厚度不同..
普通镀铬为表面装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