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车6136的中拖板变尺寸如何修理?

楼主(2010-05-25):
请问各位车工师父

普车6136的中拖板变尺寸如何修理?我已经找机修师父修过几次了, 但还是不行。我的丝杆已经换新的了, 它每摇几次就变一个尺寸 ,一下进一两丝一下退一两丝。 因为我们的精度比较高 ,一两丝没办法用啊 !请各位前辈帮帮我这个忙 感激不尽!

网友:
1,调整丝杠和螺母间隙,在调整过程中注意检查斜铁间隙是否在正常值,一般不要超过0.03mm;
2,检查丝杠是否存在轴向串动,将刻度盘处的丝杠紧固螺母调整至丝杠能灵活转动又不存在轴向间隙为宜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如还不行更换丝杆螺母

网友:
我认为多数是斜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