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齿轮口破了,有什么补救办法吗?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0-05-25):
请高手指出,有什么简单的工艺吗?

材料为SUS

网友:
怎么会断齿的?热处理的时候有裂缝吗?

网友:
不知道你材料sus下面什么牌号

网友:
找到断掉的部分,先栽钉,再焊补,再后处理一下。

网友:
肯定是抄作不对 有东西夹进去了 完了是霸王硬上弓

网友:
切槽,补焊一镶块,修齿形

网友:
楼上正解。楼主就按照楼上的办法做吧。怕的是强度

网友:
看形状不是疲劳断裂,操作的问题~
补焊,线切割修齿

网友:
坏了就重新做个撒,。。。。。。。。。。。。。。。。。。。。。。。。

网友:
切槽---镶齿---焊接---修型

网友:
材料sus下面是什么
热处理的时候有裂缝吗
切槽,补焊一镶块,修齿形
要注意强度

网友:
这个修好强度也会受影响
如果可以还是重加工一个吧

网友:
我感觉首先还是要找出齿轮断齿的原因,否则即使镶补或新做了还会出事的。

网友:
看样子,也是个不怎么重要的齿轮,把根部挖大点,焊多点,再线割吧。

网友:
焊后修齿形,我不明白齿形怎么修,是用砂轮片打磨吗?钳工有这水平?

网友:
焊得多不一定就好,热影响区扩大,不但这个齿的强度极差,还会影响其他的齿。
补焊的工艺和焊材以及焊后局部热处理都有难度,搞不好补过和不补一个样。
如果能用不修补就用,实在不行就做新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原因是买的不锈钢圆柱小了点,外面的一圈都氧化掉了。

下次买个更大直径的圆应该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材料是304的。  有同样问题的大概有10个, 对于我来讲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如果报废的话。

网友:
齿轮焊接的话,强度会有影响的,不建议用焊接...

网友:
多学多看多用, 早日成为高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根据楼主自己估计,看来还是材料的问题。
镶补或堆焊后,上铣床用成形齿轮铣刀加工齿形即可。

网友:
我觉得齿部焊接完可以单独修型火焰淬火下,应该可以!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 对接补焊

网友:
没什么问题的话,焊了再修下,得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