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三通的加工工艺,急!

楼主(2010-05-25):
如图,材料是1.2mm 或者 2mm的冷板

请教加工工艺是什么?

网友:
看来这是个分流或者合流的管道啊 先焊后面两个小管道焊接起来 在焊接起来

网友:
画展开图!然后卷板,焊接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使用管材焊接而成,或者计算后板材成型后焊接(比较复杂)

网友:
这是一个裤衩管,连接部位不是圆形,找个板金放样图集就可画出展开样,先用3D画一下,看看实际外形,再分别展开。

网友:
底部是圆锥吧?弄成平底要好做多了

网友:
有现成的型材 直接焊接  没有的话   现在solid造3D,然后钣金展开

网友:
这是一个裤衩管,连接部位不是圆形,找个板金放样图集就可画出展开样,先用3D画一下,看看实际外形,再分别 ...
引用 网友A:

同意,关键是75管的底部放样,然后钳工成型成两个圆形的焊口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用过SOILD, 只学过CAD。

有什么公式能算出展开图来吗?

网友:
期待好的方法出现......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使用管材焊接而成,或者计算后板材成型后焊接

网友:
这个件也不大,先找块好弯的薄纸板,照着尺寸做一个。做成后,再把纸板剪开展平就是下料的展开图。只是三筒交界处的部分需要注意剪开口的数量和方向。

网友:
这么个东西,只想到用管焊接的方式

网友:
先用3D软件画出直径75的圆通图形,在进行展开,然后下料,再用卷板机卷成直径75的圆通后,就用氩焊焊接起来就可以啦!剩下那两个小的直径40的圆通制作方法是一样的!

楼主:
我厂的人做好了几个,忘记拍照了,明天上图!

基本上靠榔头敲出来的。然后配合氩弧焊焊接

网友:
三筒交界处是块补料,还要有圆滑过渡。

网友:
可以通过计算得出来的

圆柱的面积公式了 看你怎么套用的

3维只是把计算过程让电脑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可以在 标准分享网  网上搜索一下钣金方面的手册,就是可以算展开图的那种,我看见过 但是我没有下载,你自己去下载 不注册都可以下载

网友:
期待楼主的图和做法

网友:
期待好的方法出现 学习学习

网友:
差钣金手册,放样,卷板,焊接,就成了;找个钣金师傅,很简单的。

网友:
使用钢管材料最合理.可在电脑上画出展开图(容量画),按1:1比例打印出来,包在钢管上,画线,下料.封板也一样,封板也可在主管下料后,把缺口直接放在钢板上划线.

网友:
这图画的看不懂,分叉处应该这样。

网友:
没做过这方面工作 不知道改怎么弄

网友:
成的型材 直接焊接  没有的话   现在solid造3D,然后钣金展开

网友:
如果量大的话,就订做材料,然后做工装固定材料焊接,工装和产品图一样

网友(2010-07-07):
1.用途没有严格要求,可以改改设计:在大管子上焊接两个半圆板(开孔的),在焊接2个小管,保证对接口位置准确即可;
2.量大的话,就做工装固定材料焊接,工装和产品图一样;
3.数量少就展开放样。

网友:
论坛里,有个社友上传过一个叫金林的钣金展开软件。只需你输入参数就可以方便的展开了。然后就是卷板 对焊 校型了。

网友:
就是这样个东西吧:

网友:
哈哈,超人大侠,这个三通可是严重的不合格焊接啊

网友:
哈哈,超人大侠,这个三通可是严重的不合格焊接啊
引用 网友D:

    是网上的图片,O(∩_∩)O哈哈~

网友:
钣金工来做就可以了,

网友:
用卧式加工中心,最好是进口的,国产的精度无法保证

网友(2010-08-08):
钣金件,先放样,下料,卷筒。有现成的管子更好,然后用纸板或油毡做个样板,包在管子外面划线,去除靠近端面的部分,其它两个一样的道理,最后焊接,搞定

网友:
可以利用pore里面的钣金画它的展开图看看

网友:
lz不会放样啊, 呵呵。

网友:
那是钣金件是要焊接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