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套式接头装配

楼主(2010-05-25):
希望对各位有点用吧!!

网友A:
 一、卡套式管接头的装配(一)预装①卡套式管接头的预装的最重要的环节,直接影响到密封的可靠性。一般需要专用的预器。管径小的接头可以在台钳上进行预装。具体做法是,用一个接头作为母体,将螺母、卡套压紧到管子上可。主要有卡套式直通管接头、卡套式端直通接通头、卡套式三通管接头等型式。笔者发现,即使是同一厂家一批货,这几种接头体上锥形孔的深度往往不相同,结果就造成了泄漏,而此问题往往被忽视。正确的做法是,管子一端用什么样的接头体连接,对应的连接端则用相同类型的接头预装,这样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出现泄漏问题。②管子端面应平齐。管子锯断后应在砂轮等工具上打磨平齐,并且去除毛刺,清洗并用高压空气吹净后再使用。③预装时,应尽量保持管子与接头体的同轴度,若管子偏斜过大也会造成密封失效。④预装力不宜太大使卡套的内刃刚好嵌入管子外壁,卡套不应有明显变形。在进行管路连接时,再按规定的拧紧力装配。ф6-1卡套的拧紧力为64-1 15n、16фmmr 259n、ф18mm的为450n。如果在预装时卡套变形严重,会失去密封作用。(二).禁止加入密封胶等填料。有人为了取得更好密封效果,在卡套上涂上密封胶,结果密封胶被冲入液压系统中,造成液压元件阴尼孔堵塞等故障。(三).连接管路时,应使管子有足够的变形余量,避免使管子受到拉伸力。(四).连接管路时,应避免使其受到侧向力,侧向力过大会造成密封不严。(五).连接管路时,应一次性好,避免多次拆卸,否则也会使密封性能变差。卡套式管接头安装(1)按第9章要求对需要酸洗的管子应先酸洗处理;(2)按需要长度用锯床或专用切管机等机具切断管子,绝对不允许用溶断(如火焰切割)或砂轮切割;除去管端内外圆毛刺、金属切屑及污垢;除去管接头的防锈剂及污垢;同时还要保证管子圆度;(3)将螺母、卡套先后套入管子,卡套前端刃口(小径端)距管子口至少3mm,然后将管子插入接头体内锥孔,顶到为止;(4)慢慢拧紧螺母,同时转动管子直至不动时,再拧紧螺母2/3~4/3圈;(5)拆开检查卡套是否已切入管子,位置是否正确。卡套不允许有轴向移动,可稍有转动;(6)检查合格后重新旋紧螺母。二、管接头处泄漏的预防 在液压系统中,无论是金属管接头,还是软管接头,都存在容易产生泄漏的问题。对于卡套式管接头,大多因管道受到较大的外力或冲击力,使卡套松动或管端面变形而造成泄漏,此时应检查卡套是否失圆、刃口有无缺损、管端是否完好以及卡套螺母的压紧程度等,同时还要消除管道外力。对于扩口式管接头,大多因扩口过度,质量不合要求或多次拆卸,致使扩口变形或裂纹等造成泄漏,此时可将前端截去重新进行扩口。如果使用公母锥顶压进行密封,其泄漏大多是由于两锥面有损伤,可用研磨砂对锥面进行研磨。 在一些用“о”形圈靠端面或外径密封的场合,其泄漏原因有以下几种:“о”形圈老化或变形而造成泄漏;“о”形圈装配不到位,使两平面连接时压不平或“о”形圈被切割造成泄漏;“о”形圈未压实,弹性变形量不足而造成泄漏;“о”形圈止口槽过深而造成泄漏。对此,需重新选择外径相同和截面较粗的“о”形圈,也可将带有止口槽的密封平面进行切削或磨削加工,以减小止口槽深度,使“о”形圈有足够的弹性变形量(压缩量一般应在0.35-0.65mm之间)。对于采用耐油胶板、羊毛毡、软钢纸板、组合密封垫圈或密封胶的管接头处泄漏,无论是何材质,首先应检查其密封件有无破损,变形、老化和粗糙度过大等情况,然后采取相应的措施。 三、高压胶管接头的安装注意事项(1)胶管在移动或静止中,均不能过度弯曲,也不能在根部弯曲,至少要在其直径的1.5倍处开始弯曲;(2)胶管移动到极端位置时不得拉得太紧,应比较松弛;(3)尽量避免胶管的扭转变形;(4)胶管尽可能远离热辐射构件,必要时装隔热板;(5)应避免胶管外部损伤,如使用中同构件表面的长期摩擦等;(6)若胶管自重引起过分变形时,应有支托件。四、管路预安装8.1管路简介(1)双线主管及支管:从润滑泵出来一直到所有分配器的进油口,承受压力相对较高。通常采用冷拔无缝钢管,材料为10或15号钢。绝不能用锈蚀严重的管子;(2)给油管:从分配器出来到所有润滑点进油口(轴承座油孔),承受压力相对较低。通常采用拉制紫铜管,走向弯曲时便于配管。也有采用冷拔无缝钢管或不锈钢管的;(3)遇到活动部位连接时采用胶管接头。8.2管路布置要求(1)管路要尽量避开高温辐射及冷却水喷淋等温度太高或太低之处,特别是胶管接头;(2)布管应不影响主机等设备运转,要安全可靠,方便工作、观察、维修;(3)布管要横平竖直、整齐美观。尽量少拐弯或小角度弯管,采用大圆弧,从而减少油流阻力;4)安装发生抵触时,应小管让大管、低压管让高压管;(5) 管道在相互交叉时不能接触,应隔开一定距离;(6) 平行管道的接头要错开安装,以免影响安装和拆卸;(7)管道为便于拆卸清洗,应适当安装活接头,但要少用,减少泄漏的可能性。8.3确定管子长度(1)根据8.2条确定的定配管路径,在现场测定管子的长度,要注意弯管半径的大小的影响;(2)要把各类不同的管接头接入管路后的影响考虑在内;(3)管子长度应逐段确定、切断、预装,以方便现场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如果一下子全部切断,出现积累误差时,配管就困难了;(4)切下的短管要尽量利用在各个需要短管的地方,必要时可用直通管接头接长,但管段上接头宜少不宜多。8.4管子切断(1)用锯床或专用切管机等机具切断管子,绝对不允许用溶断(如火焰切割)或砂轮切割;(2)切口要平整,断面平面度不大于1毫米,与管子轴线垂直度不大于1度;(3)用锉刀、刮刀等除去切屑和毛刺;(4)用干净的压缩空气或其他方法清除管内附着的杂物及浮锈;8.5管子弯曲(1)用弯管机冷弯,不能热弯(大口径管子可用直角接头替代弯管),弯曲半径要在管径的4倍以上;(2)弯曲处的椭圆度(长短径变化)少于管径的10%,且不能出现折皱;(3) 若弯曲处管端有接头,管端应有一段直管与接头相连,以避影响安装;8.6管子与接头焊接(1)采用钨极氩弧焊或氩弧焊封底后电弧焊充填焊。当压力超过21mpa时,应同时在管内部通5l/min氩气;(2)管子壁厚>2mm时,外圆应切35°坡口,并在对口处留3mm间隙;管壁厚≤2mm时,不切坡口,对口处留2mm间隙;(1) 对口时管子轴线必须重合,错边量小于壁厚的15%,偏斜率小于1:200;8.7管夹的安装(1)管夹的垫板一般直接或通过角钢等支架焊在结构件,在混凝土楼板面或墙侧则支架用膨胀螺栓固定;(2)管夹安装时要注意找平,即安装面在同一个高度上;(3)管夹的间距:管径≤φ10时,约0.5~1米;管径φ10~25时约1~1.5米;管径φ25~50时约1.5~2米,但在直角拐弯处,两边应各用一个管夹。8.8预安装(1) 将管接头与设备、管子与管接头逐段连接,直至完成全部预安装;(2) 管接头的安装方法详见第4章;(3)同时将管夹垫板焊在结构件或支架上,不得将管子焊在管夹或支架上;(4)预安装完毕并检查合格后,对管路打印配合记号,一件一个编号,列成表格备用。待管路拆下清洗后,按编号复原。8.9注意事项(1)安装前所有钢管可先按第9章要求酸洗处理,特别是与卡套式管接头连接的钢管应先酸洗,然后将卡套预先紧固在管端;(2)所有管接头应先用煤油清洗干净待装,里面的o型密封圈应暂时取出保管,待正式安装时再放上;(3)施工中要保持泵、分配器等设备的油口,管接头、管端等开口处清洁,不能让水、灰尘等异物进入;(4)管路应在自由状态下敷设,焊装后的管路不得施加过大的径向力强行固定和连接;(5)轴承座的油孔要事先检查,内部油路是否畅通,油口螺纹是否同接头相配。9、管路清洗 为确保润滑系统的清净,并供给机械设备轴承以洁净的润滑脂,必须将预安装后的管路拆下清洗。清洗有煤油清洗和酸洗两种。9.1煤油清洗对象及方法(1)铜管、不锈钢管;(2)预安装前已经过酸洗处理,且现在内壁无锈蚀、氧化铁皮的钢管;(3)在预装时弄脏的管接头;(4)将需要清洗的管子及接头拆下,管子用布(要不掉毛纱)沾煤油把管内擦净,两端及接头浸泡在煤油中清洗,然后管内涂机油或充填满润滑脂,两端密闭好待装;(5)清洗后不得有目测可见的污染物(如铁屑、纤维状杂质、焊渣等),要特别注意焊接处的内壁焊渣必须彻底清洗干净。9.2酸洗对象(1) 预安装前未经酸洗的钢管;(2) 虽已经过酸洗,但现在锈蚀严重的钢管。9.3酸洗施工顺序及处理目的(1) 脱脂 采用脱脂剂,除去配管上粘附的油脂;(2) 水洗 用清水清除管材上的污物;(3) 除锈 在酸洗液中除去管壁上的锈斑、轧制铁屑等;(4) 水洗和高压水冲洗 用清水冲洗上述作业中产生的附着物,管内部用高压水冲洗;(5) 中和 用碱液中和管材上残存的酸液;(6)干燥 为了有效地进行干燥应将管材浸在热水里或进行蒸汽干燥,应使管材干透;(7)防锈;(8)检查 对酸洗后的管材进行检查,是否清洗干净;(9)包装和保管 酸洗后立即用塑料或塑料带封住管的开口部,以免异物、水份等侵入。9.4酸洗注意事项(1) 酸洗前管子的焊接作业已全部完成;(2) 拆卸、运输、酸洗时注意不要碰伤管路、螺纹及密封面,用胶带或塑料管堵封口;(3) 酸洗前应清除干净焊接时的焊渣、溅出物和管子上的清漆等物;(4)各螺纹部位应用塑料带、橡胶带等耐酸材料加以保护,或在脱脂、水洗后螺纹处涂上干油后再在酸液中除锈,以防酸液侵蚀;(5)酸洗时注意不要使管子的配合记号消失或模糊。10、管路正式安装 清洗后的管路应尽快正式安装并充脂(1) 将所有管路按打印的配合记号逐段连接;(2) 按第4章方法紧固全部管接头,注意要放入原先拆下的o型圈;(3) 所有配管的固定应牢固,不能松动;(4) 所有给油管可留待充脂后再同分配器出油口及润滑点连接。

网友:
用卡套预装机装卡套式接头,不管张三,李四都能装配。科技的发展会使许多技术工种消失。

网友(2010-09-29):
3楼正解
卡套预装机
不知贵司用哪个牌子的机器

网友(2011-07-29):
引用 网友A:
 一、卡套式管接头的装配(一)预装①卡套式管接头的预装的最重要的环节,直接影响到密封的可靠性。一般需 ...

ф6-1卡套的拧紧力为64-1 15n、16фmmr 259n、ф18mm的为450n。    是什么意思 ?   能否解释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