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olidworks螺纹的画法

楼主(2010-05-25):
请教Solidworks螺纹的画法,并不是说装饰螺纹线的画法,装饰螺纹不是很逼真,所以想画真正的螺纹线,收尾的时候遇到问题,请教高手。谢谢

楼主:
大家一般都用装饰螺纹线,本人觉得不是很逼真,

网友:
Solidworks螺纹的画法,也可以画出形状后旋转切除

网友(2010-11-17):
旋转切除·························

网友:
用螺旋线 加断面沟槽,放样切割!!!!!!

网友:
旋转切除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画出形状后旋转切除

网友:
旋转切除就行!!!!

网友:
扫描切除,并使用可变螺纹线作为扫描路径

网友:
一:先画螺旋曲线,定义好螺距,二:在草绘界画中画出螺纹的牙型。三:用扫描切除选轮廓和轨迹进行切除。最后得到螺纹。记得根据国标倒角,得到所要的外形。我设计时都是这样画螺纹的。不知其他朋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分享一下。

网友(点评):
请问我绘制的轮廓是圆就能扫描三角形就不行呢?

网友:
打开一个螺钉之类的标准件,看用的怎样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一般都用装饰螺纹线,本人觉得不是很逼真,

楼主想要多逼真?个人认为装饰螺纹线是最好的画螺纹的方法。

网友:
同意12楼的,用装饰螺纹线不很好吗,出图又方便。

网友:
我都是截图贴上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扫描的方法画法更加逼真,这样一点线条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扫描的方法画法更加逼真,这样一点线条都没有

用扫描的办法确实可以做出跟实际螺纹差不的效果,但这对出工程图却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螺纹的表示方法都已由国标了

网友:
UG可以选择符号形式还是逼真螺纹,不过因为出图的缘故,一般画成符号形式的,SW刚学的,不知道怎么画出逼真的螺纹

网友(2010-12-19):
方法跟楼上的朋友们一样,旋转切除

网友(2011-03-27):
这是最基本的内容啊。。。
先拉伸出实体圆柱面,选定一个面,转化实体引用,插入螺旋线,换基准面画出扫描草图(牙型),扫描切除

网友:
9楼十楼正解

网友:
好多方法啊 都可以试看看

网友:
一般不画螺纹,孔代替

网友:
同意楼上的,不过螺纹尾部是直棱直角的,如果没有退刀槽

网友:
我也是这样画的,不知道还有没有更简单的画法

网友(2011-08-11):
建议高手说说,最好贴个图,不要争论了。不会的只是想学个方法。

网友:
用10楼的方法能化螺纹,效果也很逼真。
你说的三角形不行是你的方法可能不对。做螺旋线时要注意起始点。绘制扫描截面草图时,要注意这个面要在起始点的基准面上。

网友:
同意10楼的,但是画出来的逼真但不实用。用装饰螺纹线就要简单点,省时省力气。再简单点就干脆不画,呵呵装配体上一根圆柱就能表达一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