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用的伺服电机是750W,想换成1000W的---请教

楼主(2010-05-25):
现在用的伺服电机是750W的,想换成1000W的,但伺服电机的工程师却说不能换。解释说控制板卡提供的频率太低,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请大侠赐教

网友:
伺服电机和驱动器一起换呀。

网友:
一起换楼主估计要多花费一万多!

楼主:
那就是和板卡没关系了

网友:
用的什么牌子的/楼主

网友:
把你的伺服电机型号及驱动板型号说出来,大家来分析一下

网友(2011-05-23):
是可以换的。没有问题。

网友:
驱动器也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2011-07-10):
单换电机应该不行吧,一般电机和驱动器是配套来的,

网友(2011-08-25):
更换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额,主要是调试好,机床的特性好了!

网友:
还得考虑一下机床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