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控车床加工零件---请教

楼主(2010-05-26):
我们在用数控车床加工零件的时候,x方向可以用加模耗(U)的方式来保证尺寸,那请问Z方向怎样保证尺寸,请大侠详细说明,我是菜鸟,谢谢。

网友:
道理是一样的,在Z值中偏移就可以了。

楼主:
怎样加偏移啊,也是加U吗,请大侠举例说明,谢谢。

网友:
Z是W,X是U。看来这位只是上下工件加按循环起动的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