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整机液压系统出问题了---请教

楼主(2010-05-26):
整机支撑辊抬、压出问题了,辊子两头液压缸一头有动作一头没有动作,问题会出在哪边?是阀的问题吗

网友:
可能是阀的问题,也可能是控制系统的问题,
先把控制摘开,单独给阀信号,看问题在哪里?一切就明了了,

楼主:
控制应该是没有问题,伺服阀我拆下来两面对换,不动的还是不动。电路我都测过电压,也没有问题。那边有动作,控制程序应该是没有问题。不动缸的液压管线好像是不给油,我摸管子不热。之后我把那边的溢流阀全拆洗了一遍还是不行。电磁换向阀那边的阀应该是不会有问题吧?我把电磁换向阀都换了,它下边有个调压阀,我动调压阀压力表示数有变化,说明没有堵。集成阀块孔很大,跑老鼠都没有问题。伺服阀那边还有滤油器和2个蓄能器,他们应该是不会坏吧,坏了它也不影响液压缸的动作吧?那个液压缸十几万用20年没有问题,设计院的说液压缸绝对不会有问题。问题会在哪呢?

网友:
首先说,这个液压系统没多复杂,有问题,不外乎是线路,液压管线,缸的问题,绝不可能见鬼了,
应该这么说,排除问题,不应当说,应该没问题,要说确信某东西就是没问题,
假如你完全排除线路、液压阀、管线这些问题了,那么唯一的问题就是缸,把缸拆下来,上试验台打压,看到底泄漏多少,我说的是数据,不是可能性,或者作一个小实验箱,拉到机旁,给缸打压,看看到底泄漏多少,

网友:
没有图,空对空。把整张图贴出来看看

楼主:
没有图纸了,很早的设备,人员更替皁不知道哪去了。甚至连操作方法都没有留下来更不用说那些技术材料了。我问了下,那个光整机当时是公司花500万装的,但是装的人没有全部做好就跑了,我们还把设计院的告了。但是还是不了了之了。。。。。。我打算拆洗下那根一直没有回油的管路,再不行就肯定是缸的毛病了,找个小液压站打打压。找他们设计院的人也没有用,来了2个总工,设备的说他也不明白,电气的说程序没有问题,压抬那的他也做不了,当时他只做PLC那部分的,那个还是找的外面的人做的。。。。。。我也找人问了,国内能做压抬的不超过10个人!

网友:
这东西,没有技术难度,有银子就有人做,前段时间,论坛有发帖的,说每天6000,有人觉得多,其实不多,玩这个,比6000多,
国内哪能不超过10个?这应当是玩笑话,
现在玩设备,一般是厂家欠银子,最后设备的就跑了,厂家自己玩,最后玩的也跑了,就这么个事情,哈哈,习惯了。

网友:
这故障我觉的还是伺服阀的大些问题。
两边对调故障还有,有可能在拆装的时候把伺服阀给赌了。

网友(2018-04-14):
对调了还有问题那就证明液压阀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可以应该把油缸也控制系统也都对调了然后再看一下,液压排除故障有时候只能用排除法,尤其这种老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