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管模具---请教

楼主(2010-05-26):
这是我们现在要生产的产品,总共9道弯,要求弯管处不能有褶皱,所以弯管的时候要配一个芯棒,问题来了:一根芯棒弯不了几个就会短掉,请问这是什么原因?管子材料是A3,芯棒材料是45钢,怎么解决芯棒断掉的问题?或者可以用别的什么生
产工艺吗?

网友:
楼主能否把芯棒图也发上来?

网友:
是:“一根芯棒弯不了几个就会掉”,还是“断掉‘啊?
我们的拉芯是用AMPCO22做的,弯不锈钢。

网友:
上述情况正常;45钢塑性较差,应用塑性好的钢

网友:
能不能直接热弯。在一大板上铣一个和图一样的模子,用加热。红了之后直接按入模子里不行吗

网友:
加热后是不是会好点

网友(2010-08-19):
半径小会出现褶皱,但你的产品半径不是很小,不会出现褶皱,如果管壁薄,那就另当别论,,,

网友(2010-10-26):
弯这个管子应该没有的多大难度,看楼主的描述用的是数控弯管机,芯棒折断恐怕是芯棒伸出长度太长有关,弯管时候其实对芯棒受到的径向力不足以折断,只有说伸出太长,弯曲的时候也弯住了芯棒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