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加工一批纯铁(DT4C)的零件,诸多困难---请教

楼主(2010-05-26):
最近在加工一批纯铁(DT4C)的零件,因为没有这方面的加工经验,做的过程中有一些问题:
1. 主要的问题存在于孔的加工之中,因为孔径比较小直径6.6,深度有20 表面精度Ra1.6 所以用车刀(钨钢棒焊接刀具)镗孔排屑比较困难,断屑也比较困难
2. 因为以前没有从事过这种材料的加工,想请教有没有比较好的专门车这种比较粘刀的材料的刀具

楼主:
摘自网上:
纯铁相关知识技术类 2010-04-06 19:29:18 阅读58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铁是重要的强磁性元素之一,它在地球上蕴藏十分丰富。
1.纯铁的分类:
1)按纯度可分为工业纯铁(纯度99.6%~99.8%)、纯铁(纯度99.90%~99.95%)和高纯铁(纯
度99.990%~99.997%)三类。从软磁性能看,纯度越高,磁性越好
2)根据其用途主要分为电工纯铁、原料纯铁及军工纯铁三大类。
2.纯铁的机械性能:
因其纯度和晶粒的大小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别。其大致如下: 抗拉强度 σb 176-274MPa
断面收缩率 ψ 70%-80% 屈服强度 σ0.2 98-166MPa 冲击韧性 αk 160-200J/cm 平方
延伸率 δ 30%-50% 硬度 HBS 50-80
3.纯铁的用途:
广泛用于电子电工,电器元件,磁性材料,非晶体制品,继电器,传感器,汽车制动器,
纺机,电表电磁阀等等产品
4.纯铁牌号标识
采用规定的符号和阿拉伯数字表示。牌号前面用字母“D”、“T”组合作前缀,“D”、
“T”分别为“电”、“铁”汉字拼音首位字母,阿拉伯数字表示不同牌号的顺序号(一般按
数字顺序电磁特性由低到高)。在同一类牌号中,电磁性能分为高级、特级、超级者,在数字
后分别加符号“A”、“E”、“C”。例如:“DT3”、“DT3A”、“DT4E”、“DT4C”。
牌号举例:
1)电工纯铁(电磁纯铁):DT3、DT4、DT4A、DT4E、DT4C,产品性能以DT4C 牌号
的为最好;
2)原料纯铁(炉料纯铁):YT1F、YT2F、YT3、YT4、YT0、YT00、YT01,产品纯净
度及各项指标以YT01 为最好;
3)军工纯铁:DT8A,产品主要用在国防尖端科技的各种精密仪器、航天飞船及元件上,
具有最佳的真空性和密闭性。
5.加工特性:料软,粘刀,使刀具磨损较快,精度,难保证。
6.纯铁加工如何选用刀具及切削参数:
切削纯铁可选用高速钢和硬质合金作刀具材料。一般粗车时用W18Cr4V 高速钢、YG8
硬质合金,精车时可采用YT14 硬质合金刀具。纯铁的硬度低而塑性大,应加大刀具前角,
γO=25o~30o,αO=8o~10o,α′O=6o~8o,Κr=35o~75o,Κ′r=5o~15o,λs=0o~
3o。前刀面上的倒棱宽度可取0.05~0.15mm,卷屑槽宽度为进给量的15~20 倍,卷屑槽圆
弧半径可大些,使排屑顺利。切削用量的选择如下:粗车时νc=50m/min,ap=3~6mm,
f=0.35~0.4mm/r。精车时νc=60~80m/min,ap=0.1~0.4mm,f=0.1mm/r。
为了取得较好的断屑效果,可采用双刃倾角车刀进行切削。即在主切削刃上靠近刀尖处磨出
第二个刃倾角,使切屑变形充分,能够在较小的进给量时断屑,且刀尖强度好,刀具耐用度
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合金刀具不合适,我们一真使用白钢刀加工的,只是 镗
    刀不太好磨,如果磨好了效果不错。仅供参考。

楼主:
白钢刀车出来的孔过于粗糙,而且楼上的说法有点瑕疵,因为据我所知白钢刀就是高速钢,w18Cr4V之类的,应该也是合金刀具吧,可能是正负二丝的笔误呵呵

网友:
白钢刀车出来的孔过于粗糙,而且楼上的说法有点瑕疵,因为据我所知白钢刀就是高速钢,w18Cr4V之类的,应该也 ...
引用 网友A:

    照这位的说法,除了各种纯金属,都是合金了

是在说硬质合金好吗

网友:
我也听纯铁不断削,粘刀很不好加工,

楼主:
我换了YT15镗内孔,断屑的问题依然存在,不过表面的光洁度确实有所提高

网友:
可以用挤压刀来保证粗超度!!!

网友:
纯铁却是难加工·而却很软 而且粘刀·我们这用做过用的什么刀就搞不清楚了反正转速挺高的 ·明天去了问下他们·

网友B:
分两次加工,先粗钻孔,留0.2mm余量,再用两刃划钻扩孔,划钻前刀面有3--5度的前角,排屑顺畅,主偏角为零,一边进给,一边修光,这是大批量加工较深的孔零件时常用的刀具。可取得很好的精度和粗糙度。别忘了加润滑油

网友:
用小的机夹刀杆和刀片,但需要机床转速高些,刚性好点

网友(2015-07-15):
可以用冷镦解决此类问题

网友:
我是做纯铁加工的,可以用冷镦抽孔,孔径标准,光洁度可以达到要求,成本又低。

网友C(2015-08-17):
引用 网友B:
分两次加工,先粗钻孔,留0.2mm余量,再用两刃划钻扩孔,划钻前刀面有3--5度的前角,排屑顺畅,主偏角为零, ...

两刃划钻  第一次听说  能否换算成书面名称?  或者简单介绍一下划钻的形状和使用场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两刃划钻  第一次听说  能否换算成书面名称?  或者简单介绍一下划钻的形状和使用场合

看我发过的帖子
工欲取其利,必先利其器。—— 批量零件加工所使用的刀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我发过的帖子
工欲取其利,必先利其器。—— 批量零件加工所使用的刀具

以前就看了你这个帖子。。。。话说没有两刃划钻啊

网友(点评):
也称为扁钻

网友(点评):
大量的图片在后面的回帖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就看了你这个帖子。。。。话说没有两刃划钻啊

我去  你一说扁钻我记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