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敏感系统和伺服系统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0-05-26):
大家好,我最近在学习负载敏感系统,感觉还是有很多疑问!负载敏感系统里面的定差减压阀和定差溢流阀是不是必须要用到比例阀或者伺服阀才行啊?普通的溢流阀好像不行吧!是不是这样子的!

网友:
说实话,楼主的话有点不知所云,建议再把语言组织一下

网友:
不同领域的应用,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负载敏感更多的时候是从元件角度而言,如负载敏感泵、阀之类的,它实现的是开环控制。伺服系统是完整闭环控制,针对的是系统一级的,因为是完全闭环,所以精度等指标会更高,但因为是闭环,就涉及到了测试反馈、比较控制等环节,还会带来稳定性等问题。

网友:
学习中,这种系统可学习的地方太多了

楼主:
负载敏感更多的时候是从元件角度而言,如负载敏感泵、阀之类的,它实现的是开环控制。伺服系统是完整闭环控 ...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讲的很好!o(∩_∩)o...

网友:
应用不一样,负载敏感我遇到的都是用在开环,类似纠偏系统或者精确控制系统才会用到伺服阀,它是闭环系统,有回馈信号的,信号来源也是多种多样的,行程量回馈的比较多。负载敏感是对件而言,伺服更多的是对系统而言。负载敏感和伺服阀同时应用的我还没有见过,呵呵。。。不知道有没有高手给我例子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