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夹具怎么做————请教高手指点一二

楼主(2010-05-26):
三个零件  装配完成
今天领导给个任务要做个简单夹具来完成上面的三个零件的装配,我由于刚入行,对夹具没接触过比较陌生,特地来请教社区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我先把图说明一下:
1,三个零件分别是料爪、同步带、销。
2, 安装时销钉穿过料爪连个孔,中间通过同步带上的槽来固定

平时安装常出现的问题是:销钉从上面订下去之后由于工人的手在敲击时会偏向,朝里面就容易嵌在皮带上,朝里朝外都很难对准下面的孔,搞得他们在装配时很郁闷。
现在想做一个简单夹具来帮助完成这个动作,夹具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目的就是能实现销钉和孔的快速对准定位,不知道我表达清楚了没有,还望见谅!!希望各位有经验的社友不吝指教些方法,谢谢大家~~~~~~~~~~~

网友:
另做一个坐,和装配好的销和同步带靠齐,与同步带可以配合在一起,刚好让出销的位置。
向下敲的时候。。靠外就行了,有个导向。

乱侃的 单纯简单思路。。LZ加油。。

网友:
是在流水线上装配吗?
产品的长度有多长?
同步带是环形的吧?
销钉和销钉孔配合的精度是什么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位社友,是环形的同步带,不是流水线是少量的装配  就想做一个简单的来手工装配而已,因为带和料爪都是橡胶的,所以没什么配合精度要求的,但属于过盈配合,销的直径是2mm左右,其他的都是按比例画的,是一种开口的销钉,靠和料爪两个两个孔挤压的弹力来固定的  在此感谢关注~~

网友:
销钉的材料是什么?金属的?

网友:
请教各位老师:有没有把许多根(30至130根)细铁丝(每根0.2或0.3MM)拧成如麻花样的一根粗铁丝的机器?如果没有,可以请哪位老师帮我设计一个吗(手持的就行)?我姓赵、郑州的,电话13733162084;邮箱:XYNLZY@YAHOO.CN。先在这里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侠太谦虚了,我想的大概思路有点像您说的(别说我马后炮哈~~哈哈),但是就是被销钉会朝里朝外偏于这环节卡住了,大侠说敲击的时候可以使力向外一点,这招应该可以了,谢谢大侠的关注~~~~   最后也感谢您的勉励。谢谢

网友:
要不改变一下销子的结构吧。

手表表带和表壳的链接处有种伸缩销钉,内有弹簧:

把这个结构放大(注意伸缩间隙),甚至不要要双头结构,单头伸缩即可。
而且装配起来会非常简单。只要对准一头的销孔,压缩销钉对准另一头后即可松手。

估计装配效率比用锤子至少提高5倍。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这位大侠,还费心找了图片贴上来,非常感动社区朋友的热心帮助,表带这个结构安装确实很简单了,这个办法确实很好,又学习了一招,只是按这个结构做一个这样的销估计成本比我们现在的高了很多,我们现在这个销有点类似C型钢一样的开口,就是一钢片卷曲而成。要是成本增加了,估计老总又要皱皱眉了,哈哈,再次感谢社友的热心~~~~

网友:
方法很多,表带是经典的一种.
我提点其他的方式:做个类似导向的方式来穿销子,比较容易对准.可以是设备,也可以是销子自身.

网友:
是否可以考虑上边的孔做大些,只用来定位,下边的孔用来做开口销的夹紧力,这样装配就比较容易了。

网友:
从结构上讲,建议销和座上面设计导向用的倒角;从工装角度,LZ看看是否可以做个类似钻套的东西,只不过要做成2个半块作为安装时导向用,装好后拿去。 小批量做,如果不是非常精密的话,装配工人注意点应该没问题吧?不值得这样烦的

网友:
还可以将夹具的孔直接做到2mm大,然后装入销钉,不过先要在夹具上钻上一个M3的顶丝孔,再用M3的无头螺丝拧进去顶死它就可以了,不知其他各位老师的意见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A:

    销钉是金属的   其它两样是塑料的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按大侠说的装配式是比较方便了,但是又出现问题了,料爪抓的是LED灯脚  属于比较小的,下边固定上边留一定间隙的话,可怕料爪会出现偏移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原理和制绳机类似,不过手持的估计很难做到!

网友:
金属的销钉头部倒一个角,可能有利于顺利进入,仅供参考。

网友:
做一个料爪孔端做一个弓型块,弓形块的中间突出部分与料爪间歇配合,便于取工件,在弓形块的中间突出并延伸出部分作一个与齿形相同的定位,此定位与圆柱销的距离是齿具的整数倍。在弓形块上方做一个敲销的导向孔。

网友:
这样可以吗?乱画乱画,希望你能成功!

网友:
12楼的“从工装角度,LZ看看是否可以做个类似钻套的东西,只不过要做成2个半块作为安装时导向用,装好后拿去”。
“做成2个半块”可以从这里考虑。

网友:
现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料爪在穿销子时候不能变形,要增加料爪的强度,保证上下销孔的同心度,这样穿起来才方便。

网友:
做一个三明治形式的 外面两层是夹具(带与同步带配合的牙),中间一层是同步带,再用螺丝限制同步带的一个自由度。(但一定要考虑好制造工艺)

网友:
20#的方法不错,不知道楼主看懂没?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是,把销子的一端磨成锥头,导引销子入孔。

网友:
你们用的这种销子叫弹性圆柱销,因为销子头部锥度较大,建议你那个料件上的两个孔尺寸调整下,一个间隙配合,一个过盈配合

网友:
同意20楼“凡人一个”,将一个销子做成两个,分别从两端装入,问题可解

网友:
若果两个件全是塑料的就好办了,直接做个有导向的工装直接敲就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
手表伸缩销钉想法很好啊 真的很不错啊 我支持那位的观点啊

网友:
楼主有没有考虑过吧销子分成两段,分别从两个方向同时装入,就省去了同心得问题了,不过对于销子得强度可能有一定要求,不知楼主是否明白我的意思

网友:
可以用弹簧钢薄板,弯成锥形。当然是开口的,这样,装时,把它对在下口上,销子直接往下钉就可以了,销子钉入后,直接把工装挤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