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切割后总是达不到所需光滑度,怎么办?

楼主(2010-05-26):
我最近购买了一台DHS-QGO-4L-100手工试金属切割机,我想问一下,金属切割后总是达不到所需光滑度,请问怎么处理啊?

网友:
这是氧油火焰切割机吧。火焰切割本身表面粗糙度不会很高,其次不知道你的板材多厚?什么材质?切割参数?粗糙度要求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主要切的就是钢板什么的!大约有280mm - - !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这种型号的切割机适用于100MM以下的钢板,太厚会造成偏火影响表面成型

网友:
您切割的金属厚度是多少?如果您想详细了解的话,可以去飞达万和的网站去看一下了解一下,我用的也是DHS-QGO-4L-100这个型号的,效果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