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槽加工,断刀的频率很高---求助

楼主(2010-05-26):
最近正在加工一工件,上面有四个长7.5mm,宽4.5mm,深45mm,键槽形状的螺栓孔,材料为铝材。
目前我是用4X7加长柄的硬质合金刀在立式加工中心上加工的。
加工参数:主轴转速S5000,进给F100,分层铣削,每层1~2mm,侧面留有20s余量,然后再进行精加工。
目前我加工的时候断刀的频率很高,而且有时加工出来后孔壁上会留下分层加工时的台阶印,还有就是加工的时间太长了!
用什么方法能减少加工时间和断刀的频率,而且侧面也能加工的光滑点?

请各位高手帮忙给点好的意见,拜谢!!!

网友:
先用一把两刃的铣刀以钻孔的方式粗加工,然后用4.5的铣刀层切吧,这种情况下能用大一点刃径的就用大一点的

网友:
进给感觉太慢了

网友:
楼上“手扶拖拉基”是南京的朋友啊,老乡啊,加个好有吧!

网友:
先用钻头钻一下在铣这样会好些

网友:
12mm宽1200mm长22mm深槽断了3根直柄铣刀,才找到原因,工作台间隙过大,主轴转速太低,调整好工作台,600转加水汽冷却,好得不得了。

网友:
108912191  机械工程师群号。有机会大家一起交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方法我也用过,不过我是用钻头先打孔,然后再分层铣削的,但是以上我所说的问题还是会出现。至于用大点的刀,如你说的直径4.5的,我觉得这样就没有加工间隙了,而且又是深孔,很容易让尺寸超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想快啊!可是进给快的话就更容易断刀了!

网友:
用3刃铣刀就可以  还有工作台纵向不能有间隙  要锁紧 一次可以加工5MM深

网友:
我们公司以前用1.2*4的4刃铣刀在数铣上精铣1.5* 9mm深的周边槽,刀具颈部壁空。那些师傅跟我说老是断刀问是什么原因,我一去了解吓我一跳,打的转速才1500n/min,我让他们打高,他们打到3000就不敢打了,更让我无语的是一打刀具的跳动尽有0.1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