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管手工运输小车设计---请教

楼主(2010-05-26):
圆管外径160-200mm,长度5-11m,重量0.6-1吨。
设计小车运输这种管子,运输距离50-100米,中间有多次拐90度弯,
手工运输,两三个人能操作就可以。
要求安全的情况下,越简单越好。

大家有没有好的设计方案,如果有方案最好上图。机械工程师都是用图说话的。

补充:单根运输就可以,用的不是很多。
运输的两头都有桁吊来装卸工具。

网友:
别人的机子没有装CAD,图就免了,说个思路
小车做两层的,底部是X轴移动的,上层是Y轴移动,如果需要钢管的方向与运动方向一致,上层小车做个旋转台就可以了。

网友:
码垛方式,径向还是轴向运输?

楼主:
我老家用的运输车,这种车用人拉着,有的车把根部加了两个腿。一般为木制,也有用角铁焊接的
轮子有铁圈,橡胶轮,有内外胎。

楼主:
这个是我设计的小车方案,重心比较低。长度可以根据管子通过连接的杆来调节。
前边的两个轮为活轮(也就是可以转方向),后边的两个轮为死轮(不能转方向)

楼主:
不能横着运输,横着运输大门进不去。

网友:
我觉得楼主自己的方案就不错啊,既简单,适应性又强。

网友:
我老家用的运输车,这种车用人拉着,有的车把根部加了两个腿。一般为木制,也有用角铁焊接的
轮子有铁 ...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哈,我正想说呢,按照你的要求用两付架子车的轮子就可以,用工地上那种铁车的轮子,车斗去掉,钢管直接放在两付轮子上。钢管的自重完全可以保证稳定性。经过亲身实践,两个人完全可以,转向人工扳轮子

网友:
以前工地运楼板的工具,飞机车横梁架在轮轴之上,梁两端有钓具即可,管悬于两轮间,控制重心在轮轴附近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