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不锈钢钻孔---请教

楼主(2010-05-26):
在直径360厚度30毫米的区域内钻8000个直径2.5的通孔,请问该选用哪种有效的钻头和倒角刀?

谢谢!

网友:
要效率的话做台阶钻了

网友:
钻孔,高速钢标准麻花钻就行了,钻这么大的孔,又那么深,对工人的操作技术要求是比较高的,稍不注意就要折断钻头。至于倒角,使用标准的倒角划钻即可。

网友:
也准备做不锈钢活儿,学习一下。

网友:
比较头疼,建议先打中心孔,打到倒角的位置,正面的倒角就出来了,然后钻孔,钻通了反过来手工倒角

网友:
不好做,普通钻头很费,而且效率低,必须用不锈钢专用钻头。

楼主:
就按拖拉机的建议做。可是钻头也够劲,普通麻花钻能打几个孔很怀疑,那么小的孔刃磨也很费劲

网友:
用普通高速钢钻头 在打孔时加四氯化碳 包你打孔轻松的很

网友:
可以试下用高钴钻.比较耐磨

网友(2010-06-25):
你好' x4 o% q7 {5 ^  B
你说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市场有的买吗?

网友:
专门钻不锈钢的钻头。比一般的要贵点

网友:
老大难问题,请高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