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能买到内孔很小的管子?

楼主(2010-05-26):
哪里能买到内孔很小的管子, 我们是做磨具用的,外圆20左右 ,内孔6MM以下。

谢谢.................................

网友:
自己车一个不就好啦,量不大的话

网友:
一般都是自己车吧....

网友:
太长的话就很难车了 啊,钢材市场多的很啊

网友:
有一种叫六楞钢的能用上吧。。。。。。。。

网友:
买根枪管,刚好的。

网友:
要多长?自己应该能够加工

网友:
对啊,就买枪管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