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搞这样的设备,轴承与孔的配合公差---请教

楼主(2010-05-26):
装配1-3.dwg (1.08 MB, 下载次数: 90) 如题,我是一家机械厂的设计人员,但不是设计轴承的,是设备设计。轴承肯定要用到,所以想咨询下高手:

在选择轴承与孔的配合公差时正常选用什么级别的? 我们的设备要求不高,转速125转/分,轴有90的,有140的,载荷也不大,电机带动齿轮,齿轮和轴联在一起,轴承就装在轴上,就这样。这个设备里轴承转动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外圈转动,内圈不动,我在选择的时候孔的公差选了160J7,另一个内圈转动,外圈不动,孔公差我选的是140H5,但心里没底,所以问问高手,这两种转动方式在载荷不大,要求不高的时候外圈与孔配合公差正常该选什么级别?

谢谢!

网友:
我选160J7和140H7.级别7.

楼主:
一会把图上传,大家帮我参考下,谢谢2楼的兄弟

楼主:
文件上传了,请斑竹和各位大侠帮忙看看,谢谢了。这是我头一次搞这样的设备。

网友:
精度不晓得,肯定转得动。

中间那根轴怎么只有一个圆锥滚子轴承?
需要调整么?
有几个密封圈好象画的不对.

小锥齿上的圆锥滚子轴承怎么装配?

楼主:
精度不晓得,肯定转得动。

中间那根轴怎么只有一个圆锥滚子轴承?
需要调整么?
有几个密封圈好象 ...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上兄弟。我说明一下啊,呵呵。。。

中间的是主轴,不动的,在主轴外面有一个空心轴,空心轴是转动的,所以下面只有一个锥轴承,那个小齿轮是买的标准件,所以轴承与轴装配已经不是我们的问题了,我现在只要装配轴承外圈就好了。油封画的不对,呵呵。。。。因为我的软件是盗版的,零件库升不了级,那里面油封标准已经给淘汰了。我现在不能确定的就是那个140的大齿轮配合和下面那个圆锥轴承的配合,还有90那里的两个轴承的配合公差问题,还请兄弟帮帮忙,给个意见。我QQ67943264,欢迎您的指导

网友:
呵呵,轴承外圈转动就要紧一点,

网友:
+0.005-+0.01的过盈量就可以啦

楼主:
我不知道怎么发,只有上传了。我再试试。

楼主:
截了个图,不知道如何,请大家指教。

网友:
怎么那么复杂呀~~呵呵~~是轴承加工啊?

网友:
这个太难了。。。搞不定

网友:
受教育了。。。。。。。。我对这方面完全不懂。。。。。呵呵~~

楼主:
这是挤压机,结构不复杂,就是这轴承用的我不懂,这里的轴承几乎是都起到定位和传动的作用,所以我按常用公差选择时就怕定位作用不好,这个设备是30KW的电机带的,力到也不小的。请大家帮忙参考下,有疑问的可以告诉我,我再答复大家。谢谢了。

网友:
花了3个威望,下了你的图看了一下,很奇怪,轴承在CAD图上找不到。
从你抓的图看,你这个设计类似于水泥的立磨设计,上面有几个被动磨头在平面上转动。下面是传动齿轮箱。
就配合而言没有太多问题。
你的设计还是有一些问题:
整个轴是垂直轴,润滑是个问题
中间300/140的球轴承如何润滑?
上部 90/160的球轴承和圆锥轴承如何添加和排出润滑剂?
整个轴的上部支撑较弱,因为你的轴只支撑到中间300/140的球轴承,上部没有支撑。中间300/140的球轴承的支撑效果较差,稳定性不好。(如果你上部采用了滑动支撑那又另当别论)。
你上部滚轮用两个配对球轴承不如采用自密封的圆锥或自密封的调心滚子轴承。
建议你可以借鉴一下立磨的设计。

网友:
顶18楼,你的设计上部没有支撑,滚轮质量应该挺大吧,容易出现跳动!

网友:
我个人顶上两楼,配合没什么问题,就是润滑油和头部支撑力不够要解决

网友:
你有的不是迷宫式密封吗 润滑还是有的啊

网友:
中间300/140的球轴承存不住干油/稀油的,而且这时候,300/140的球轴承所承受的轴向力占主要部分,承载区在上面,更难润滑的到。
整个轴的上部支撑还是个问题,球轴承的刚度还是很差的,特别又承受径向+轴向负荷负载,工作条件差的很。
上部滚轮设计还有个麻烦,你这样设计, 沿滚轮宽度方向,各点速度很大,如果速度很低还行,建议你改为斜轴+锥形滚轮=平行面的设计,否则打滑的问题会很麻烦。
而且滚轮的轴是用螺母压在平板上的,和不转的主轴用间隙配合,弄不好,滚轮的轴会和转动的平板一起跑的。
而且滚轮的轴,下方的约束是工作副,不知道你碾什么,如果工件厚度变化很大的话,这样的设计对滚轮,滚轮轴承影响大。

网友:
问题较多,比如一两酒指出的一些。

一般来说小批量、单件锥齿轮传动都要求能方便调整,简单点的仅调整轴向位置。
圆锥滚子轴承一般都成对使用,并且对轴向游隙、预紧要求很高。

先找个成熟类似产品抄下吧。

楼主:
谢谢一两酒斑竹、谢谢19、20楼的朋友的建议。我回头再核对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谢谢冷水黄金大元帅,你们的建议真的很好很受用,再次感谢。

楼主:
花了3个威望,下了你的图看了一下,很奇怪,轴承在CAD图上找不到。
从你抓的图看,你这个设计类似于水泥的 ...
引用 网友B:

   先谢谢一两酒斑竹。我发的图是装配图,结构可能看不懂。我先对斑竹的问题说明一下。一、轴的润滑问题,这个设备主轴是不动的,在主轴的外面有个空心轴包在那,空心轴起传动作用。300/140那个球轴承就安装在空心轴上。设备分上、下两个箱体。300/140的球轴承就装在上箱体的最下部。下箱体里装了体积的2/3的清油做润滑和降温作用,上箱体上面有个横穿的油孔,通过油泵将下箱体中的油打循环,从300/140的球轴承下润滑下去,一直这样循环。上部的90/160的球轴承和圆锥轴承在安装的时候加满了润滑剂,安装的那个位置就是空心轴的上部,那里的空间就是留出来装那两个轴承的。空心轴的内径是94,而不动主轴的外径只有90,润滑剂的排除就是从那个空隙流到最下箱体里。从我个人对这设备的理解看, 主题设备的几个轴承都几乎受不到多大的轴向力,主要是旋转传动中从空心轴传递过来的径向力,所以我说这些轴承起到定位和传动的双效果啊。这也就是我难不住公差配合的原因。如果斑竹和其他朋友有时间和兴趣,我可以把这个设备的装备图完整的发给你们。大家再一起帮我研究下。

网友:
你这个设备的润滑设计还是有问题,
上箱体上面有个横穿的油孔,通过油泵将下箱体中的油打循环,从300/140的球轴承下润滑下去,
看不到“横穿的油孔”, 而且从从300/140的球轴承下润滑下去后,从大锥齿上面淋下去,是到不了最下面圆锥轴承。
下箱体里装了体积的2/3的清油做润滑和降温作用,那液面要淹没小锥齿?
那样整个圆锥齿轮都被淹没了,考虑齿轮啮合搅动和密封问题没有? 还有那样整个圆锥轴承都被淹没了,你这样的润滑方式是很少见的。
你一直认为:主题设备的几个轴承都几乎受不到多大的轴向力,
问题是你用的都是向心轴承,没有推力轴承,这些轴承对轴向力很敏感的。
还有你上部整个支撑不足是个大问题。
你可以将图发过来,但是最好要详细说明你的工作受力和速度情况。

楼主:
呵呵。。。纠正一下,我说错了,清油加到1/3的位置,小锥齿轮不全部淹没,咬合的部位有油的。密封没什么问题。我怎么把图纸发给你,斑竹?

网友:
mg_tly@163.com,
但是最好要详细说明你的工作受力和速度情况.
还有润滑油的进出油路,液面。

网友:
学习
下.只学习过理论没在工作用过那样

网友:
没有威望看不到图啊,有了威望我也下载不了

网友:
学习各位大侠的见解~~~

网友:
这样的问题 手册上很明白了 按手册来就可以了

网友:
轴承的内外配合的选择

如果转速不高 轴直径90 轴承内圈转动 外圈不动

间隙 过盈 过渡配合怎么选择?

对于外圈来说,是不是不长拆卸的需要过盈?常拆卸的选择过渡?那内圈呢?

网友:
轴承配合的一般规则是:转动圈与相配件配合稍紧一些,非转动圈与相配件配合松一些(方便拆装)。比如,假设轴承内圈与轴相配,轴承外圈与轴承座相配,且假定轴转动,轴承座与机架固定不动,则相配件的公差代号选择如下:轴配合处选为k7或j7;轴承座孔选为H7或G7或F7(越来越松)。另外,一般轴承的内外圈直径基本接近其基本尺寸,公差值接近于零。至于轴承外圈转动,内圈不动情形下的相配件的公差代号选择可仿此分析。

网友:
可惜我没有威望,帮不了你了 !

楼主:
谢谢各位好朋友的帮忙,现在已经很放心的交出图纸了,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
新手在此       学习了

网友:
看过了,挺好的,支持一下!

网友:
看过了,挺好的,学习了!

网友(2011-07-15):
我建议你看看轴承实用手册,那上表面对各种情况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这是什么机构图纸啊 `  我 怎么看不出是个什么东西啊

网友:
机械人要学会的第一本领就是翻书差资料

网友:
H7g7这个可以不,不过还是得看装配,做过装配就一两个丝的公差有什么用,说是说精密

网友(2011-09-03):
我才5分,真舍不得花3分下载你那个图纸。

网友:
孔的公差等级要比轴的公差等级低一级,因为轴相对孔来讲容易加工

网友(2023-10-13):
不懂一律按H7/g6给 其它交给装配

网友:
没看到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