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1.5不锈钢铆在一起,铆钉枪效果不好---请教

楼主(2010-05-26):
我们公司现在做一个产品是两块1.5不锈钢铆在一起,不知是什么原因我们铆钉枪铆出来的钉子拉不到底,还有的铆出来的钉子是歪的(铆的时候是放平的)。请问是不是铆钉枪的问题 如果是的话请帮我推介一款。

网友:
我们现在用的是铆碳钢材质的铆钉   您要铆不锈钢材质的铆钉的话就要买拉铆枪的时候跟厂家说是铆不锈钢材质的  这种枪要贵点   在旺旺里面搜索一下  很多的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拉铆枪不是很好用  就不跟您说是什么牌子的拉

网友:
不知道,帮你顶了!
帮你顶了帮你顶了帮你顶了帮你顶了

网友:
不一定是枪的问题,可能死铆钉太长。

网友(2011-01-14):
钻孔是多大?和铆钉的间隙有多少?铆钉长度多少?

网友:
不一定是枪的问题吧。。有可能铆钉太长了,也有可能孔开的太大了。

网友(2011-03-09):
铆不锈钢材质的铆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