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4A插齿机上的大蜗轮螺旋角度数是多少?插齿机上的蜗轮坏了,买不到

楼主(2010-05-26):
本人插齿机上的蜗轮坏了,买不到,自己做个。能查到螺旋度数的大侠帮忙说下。先谢谢了。

网友:
把蜗杆拆下来量不就知道

网友:
回复 楼主:
蜗轮的螺旋角同与其啮合的蜗杆的螺旋升角是一致的。
蜗杆螺旋升角的正切=蜗杆模数X蜗杆头数÷蜗杆中径

网友:
我倒是有一个蜗轮没有用,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