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找中才不产生锥度?

楼主(2010-05-26):
2m长外径150mm,内径125mm的厚壁管,头尾两端要加工成内径130mm+0.05深500mm的尺寸,在普通车床上加工,如何找中,在加工内孔时才不会产生锥度?

网友:
估计很难加工,粗糙度要求呢?

网友:
用跟刀架或中心架试试

网友:
加强刀杆强度  加工0.5M长度应该没问题   刀杆直径不能小于100

楼主:
我用中心架支撑,找中用了将进4个小时(边粗车边找中)结果尺寸还是有锥度,大小头差0.50!汗

楼主:
各位大虾,帮帮忙,大后天就得交货了!

网友:
500MM长的在普车上加工没有有点难,刀杆刚性,机床导轨,刀具角度,线速度。精车余量都有关系的

网友:
调尾坐,用百分表,如果尾坐偏上或偏下,就粗车外圆,看看那头大,如果顶尖这头大,就向里调,如果小,就向外调

网友:
调中心架啊   这个和调尾坐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