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矿石开采破碎中最常用的铁矿石破碎机设备有哪些?

楼主(2010-05-27):
 在矿山开采中使用到的铁矿石破碎机设备有鄂式破碎机、反击式破碎机(反击破)、锤式铁矿石破碎机和高效细碎机等,在铁矿石开采中,客户多为选择配套的铁矿石破碎机成套设备组成破碎生产线,对于铁矿石的破碎效果会更好。

  中国国内的铁矿石品位一般在百分之一二十的较多,以华北地区(内蒙古、河北、山西、河北)为例,多数的矿区铁矿石的品位在20%以下。目前个体矿场中普遍使用的破碎方式是两级鄂式破碎机(鄂破)的配置,然后进入磁选,再进入球磨机的生产流程。

  为了达到更高的生产效率,益工重机重新设计的破碎和筛选工艺流程:为了将进入球磨机的物料尽可能的细碎,也就是说球磨机之前的破碎机要具备很好的细碎能力,将铁矿石破碎到最小的粒度。要达到这样的破碎效果,工艺上可以采用两级鄂式破碎机加细碎(高效细破碎机)的配置。两级鄂式破碎机就是粗细颚破(PEF鄂式破碎机和PEX鄂式破碎机),这是很常见的破碎机设备类型,关键是第三级的细碎设备的选择。常见的细碎设备有锤破(立式、卧式)、高效细碎机、短头圆锥等类型。

  在铁矿石开采破碎中选择最常用的铁矿石破碎机设备最难的是如何区分PCX高效细碎机和锤式破碎机的选择,这是一个难点,接下来就是分析的关键,具体如何选择,下面我们一一进行研究和分析。

  铁矿石开采中选择破碎机设备中的高效细碎机(PCX系列)适合于较大产量的铁矿石破碎,这是因为高效细碎机的设计结构作出了极大的改进。锤头设计成为了分体式(锤头紧固于锤柄上),锤头设计成为马蹄形增加了对物料的打击面,锤头的对称结构使得锤头可以掉头两次使用。底部筛条设计成了铸造筛板,增加了磨损能力和磨破功能。筛板具有上下的调节能力,使得筛板的寿命大大延长。反击板全部采用了与反击式破碎机一样的结构和材质,使得反击破碎能力和耐磨能力大大提高。因此,益工重机的高效细碎机在铁矿石细破的能力上获得了极大的提高。单机设备可以满足到时产130吨的破碎能力,破碎之后的粒度80%小于10毫米,50%小于6毫米。

  破碎机设备中,锤式破碎机是最低廉的细碎设备之一,但是只能应用于产能比较小(每小时二三十吨)的矿场。这是因为产能不大的情况下,锤式破碎机的锤头损耗和更换造成的成本压力和维护难度比较小,业主能够接受。但是锤破做为价值最为低廉细碎设备,设备本身就有很多的不足。首先就是细碎的效果不足,锤头的打击面不集中,打击面比较小,细碎效果较差。再次,锤头是整体式的,锤头磨损之后必需整体更换,维护成本较高,维护作业较为繁琐,一套锤头只有一两天的使用寿命。最后,就是产能无法大幅度提高,只能应用于小的矿场。如果矿主需要增加产能,当单线的产能超出五六十吨的情况下,继续采用锤式破碎机就不适宜了。用锤式破碎机来完成较大产量的细碎作业十分的勉强,会导致磨损成本居高不下,维修维护频繁的被动局面。

  但是,锤破和高效细碎机都属于冲击破碎的范畴。虽然高效细碎机在结构上作出了相当大的改进和完善,仍然没有改变冲击破碎的基本原理。而冲击式破碎的一大弱点就是磨损成本比较高,如果单机细碎的产能要达到150吨以上,细碎机的弱点就会逐渐的显现出来。那么,铁矿石开采破碎中,我们如何应对高产量的铁矿石细碎呢?

  当客户要求单机细碎产能达到150吨以上的时候,就应该考虑使用圆锥破碎机来完成这一任务。因为圆锥破碎机是典型的层压型破碎设备,最大的特点就是耐磨件的使用周期比较长,通常在三级破碎中圆锥破的耐磨件(轧臼壁、破碎壁)可以达到两三个月的使用寿命,这对用户来讲可以节省相当大的生产成本,也大大的减轻了维修维护的作业量。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圆锥破碎机的价格比较高,使得投资成本较高。

  铁矿石开采破碎中到底选择何种破碎机,还有看客户的具体要求和实际情况。其优点和缺点是相对的,还是那句老话选择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网友(2010-06-30):
好文章!顶一个。为何没有其他人来顶呢

网友(2010-08-06):
好文章,顶啦。。。。。。。。

网友:
好文章,学习啦,谢谢楼主!

网友(2011-11-13):
现在颚破后多用圆锥破进行细碎,细碎筛分可到小于5毫米。

网友A:
正准备进入这一行业,不知道待遇和市场咋样?

网友(2012-04-13):
引用 网友A:
正准备进入这一行业,不知道待遇和市场咋样?

看来咱们是同一时间踏入的

网友(2013-09-24):
好文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