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怎样画90度弯管

楼主(2010-05-27):
求在ug建模中画90度弯管度方法 谢谢

网友:
草图+管道不行吗?应该不难吧

网友:
大家都在找啊  看看吧 那个好人改啊

网友:
用扫描的方法可以吧,明天试试~~

网友:
用扫描的方法行的通!

网友:
如果是设计管道,可以用更专业的方法。在菜单里找到routine mechanic。专业的管道设计模块,带有几种国外的管件标准件(俺用的nx4.0英版,跑管道很方便,只是阀门种类太少,比例好像也不太对)。家里没装软件,记得应该是在Start--all application 的下级菜单里。有 routing electric ,routing mechanic等。哈哈,记性越来越差了,放下就忘啊。proe里也有,使用也很方便,只是没有标准件。

网友:
先画2个垂直相交的实心圆柱体,求和后在抽壳!

网友:
不是有管道这个工具的吗?

网友:
不会  正在学

请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认识你   你学的不错呀

网友:
钣金好象也行的吧
上面的社友的方法都很不错啊

网友:
先做好中心线,连接处倒圆角要合适,然后顺中心线做TUBE,或者做圆柱扫描,然后剪掉中间的圆柱。

网友(2010-08-03):
正在学,不过找不到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我也想学,不知道扫掠可不可以

网友(2011-01-29):
用管道命令试一试,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