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工装,加工内孔,端面和外圆---求助

楼主(2010-05-27):
如图,想设计一个工装,加工内孔,端面和外圆,
我想先以五个孔定位加工一端面和内孔,然后再设计一工装,以内孔为基准加工外园和另一端面
不知道怎么样?
怎么贴图?

网友:
要是量少的话:棒料—车外圆内孔—切断—铣外面的5个槽口——线切割或插键槽,要什么工装呢?

网友:
恐怕,外圆和两端面都要磨的吧,照楼上的粗糙度能满足否?

网友:
恐怕,外圆和两端面都要磨的吧,照楼上的粗糙度能满足否?
引用 网友A:

磨也跟工装没什么关系吧,磨就车完上平魔和外圆磨,需要做工装吗?

网友:
看过图纸我认为这个应该不需要特别的工装,最多一个芯轴。
先夹外圆磨内孔到尺寸以及一端面,然后上芯轴磨外圆到尺寸,然后上平磨磨另一端面到尺寸。
由于中间有一个5mm的槽,应该是线割出来的,所有的线割尺寸应该先完成,以免最后线割后尺寸变形。
请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个人建议
先车好后留磨余量!
1。上工装磨外圆,磨前校正外圆跳动。
2.软爪夹外圆,磨内孔及一端面。
3.以磨端面为基准在平磨上磨另一端面!
第一步的时候是要做工装的不然不好磨!这个工装简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外圆不能夹,所以先设计一个工装,毛坯是带五个槽的,我没有设计过工装,
所以我想那五个槽能不能定位用?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为什么不能夹就因为0.8的粗糙度吗?软爪是可以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所以加工个工装,三爪好像不行//

网友:
毛坯是带五个槽的?这是一个铸件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

网友:
车。铣。磨。割。菜鸟之见!!!

网友:
楼主像挤牙膏一样,不把问题一次说清楚,毛坯是带五个槽的料,对吧,粗糙度为不去除材料0.8,精铸出来本生就已经达到了,就是你们不用再加工了,是吗,毛坯长度是多少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没有表达清楚,
我也才了解,基本上就算半成品,需要的是精加工,余量不大

网友:
余量不大是多少了··要是只有几市 可以先研内孔 在穿芯棒磨外圆更端面·你这不是很难的东西啊·

网友:
用冲片压起来啊,板材冲压就可以的。。。。。。。。。。。。。。。。。。。。。

网友:
需要热处理吗?没有看到图纸!如果要热处理的话,工艺还是大不一样的

网友(2010-07-22):
不需要单独的设计工装,正常的加工路线即可完成

楼主:
回复 网友F:

   能不能说一下.毛坯件没有中心的那个孔,我对加工不了解.我现在是做一个开口铸铁套装夹加工内孔,然后做一芯轴加工其它 另外加工余量都是0.5mm,另外端面加工时还加工一个自制的螺母 以便于下刀  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   先谢谢

网友:
不了解如何来加工?如何来确定加工路线?不了解我说的东东你能理解?你可以看上面发的帖子,有几个适合加工这零件的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F:

哦,当然不敢了解了?哪有你那么厉害.
说就说,何必呢?
我说的难道不能加工?
如果让你见笑了是我的错..谢谢///////////

网友:
请问楼主,必须是整体的吗?什么材质的?是否可以用精冲片料叠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整体的,粉末冶金,毛坯尺寸和零件图差不多,就是没有内孔,也不是什么问题的东西,就是发上来咨询下别人的意见.谢谢各位了,自己能解决///

网友:
你看我说就是这事,........其它话就不说了......

网友:
回复  沈阳田野

   能不能说一下.毛坯件没有中心的那个孔,我对加工不了解.我现在是做一个开口铸铁套装 ...
引用 网友D:

你的办法完全可行,应该是适合你目前实际情况的,那就用呗。不清楚这个零件精铸具体精度
,直觉余量你留的有点大,要改进的话是否可以实测,看看余量再小多少还可以。
  如果继续讨论,是否可以提出设备情况?

网友:
关于装夹,哈哈,楼主,拿个没用的爪子,镗一个工艺爪装夹<比工件外圆小一点点>(软爪),再车外圆(留磨量),端面(做基准),内孔(粗糙度和直线度要求不高,绞刀绞估计也可以吧),一次装夹加工,靠设备精度保证........然后上芯轴在外圆磨床磨外圆(楼主那零件的外圆要求,其实在好点的数控上,也能大批量保证精度的,没有上磨床的必要,感觉),哪5个槽,定成型刀,上卧铣加工(和磨外圆一样装夹),至于0.8的要求,楼主手工抛光吧,哈哈,最后平磨端面,把基准面放下面....

网友:
可以做这么一个涨头夹着外圆镗内孔,齐端面,再掉头就ok了,不过表面要求那么高,最好还是留些余量研磨一下吧。有需要我可以给你做分详细的夹具图纸,太晚了,要睡了,仓促间画的肯能有点抽象不好意思啦

网友:
学习了 都是高手啊 啊 受教啊

网友:
以外圆定位,槽定向,三个压爪拉紧,打孔,再就是磨也好,用弹夹车也好,我想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产品是粉末冶金做的就好加工了,用数控车床做一索咀夹5个槽位,车端面,内孔,外径.要求高的话,就再做一涨紧夹具撑内孔,在加工另一端面.

网友:
楼主的方法可行。做一简单的心轴即可!

网友:
不用工装也               可以啊

网友(2010-09-25):
这东西应该是不需要专门的工装的,首先以外圆和一个端面定位加工内孔和另一个端面,它是周向的,不需要用槽来定位的。同意先车后磨的做法。做个心轴来磨外圆的时候用就可以了。

网友(2010-12-01):
首先,只考虑车加工,谁说车加工达不到0.8,现在已经有很多地方在应用以车代磨的工艺了!
自制软爪,夹持外径加工一端面和内孔到位,加工一芯棒,锥度1:200左右(具体楼主可自定),
长度比零件稍短,芯棒端面加工一内螺纹孔,最后线割十字槽,
再加工一螺丝,外径也做成带锥度的,锁紧时可避让车端面,大体结构这样!

网友:
个人建议:
1、车,内孔、外圆及两端面留量
2、内孔磨或铰成。然后磨外圆及两端面。
3、线切割出槽即可。基本不需要什么工装。

网友:
其实楼主自己就会加工了,楼主的办法就实用。

网友(2010-12-31):
个人感觉,基本不用做什么工装.
1.先加粗加工内孔及外圆;
2.半精磨外圆,留余量.然后夹外圆,用百分表找轴心,最好跳动在0.02mm左右,精磨内孔;
3.做心轴,以内孔为基准,精磨外圆,磨端面,达到尺寸及形位公差要求;
4.铣槽.
   当然,如果该零件需要淬火的话,要将铣槽一序放在精磨外圆之前.五个槽的要求挺高啊,不知道你们铣床可以达到要求不,也可以线切割,但是工时和成本就高了

网友:
各位大侠!楼主的意识还没听明白吗?我估计他的意识就是这东西自己能解决,只不过是想上传来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而已吗!对不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