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螺纹的加工方法---请教

楼主(2010-05-27):
各位一般加工像M10*1  6H 和M12*1.25   6H这类内螺纹有什么好的加工办法和刀具呢  有的有退刀槽  一般也就10MM长

网友:
车床不是可以嘛,退刀槽就用精车刀走出来嘛

网友:
不能用丝锥加工出来吗?

网友:
有专门的机夹刀杆和刀片,snr0005h06刀杆,06ira60刀片,最小可以做到m8,0 `5 H4 f. p" k, P' S
另外一种微型刀具可以车m4的螺纹,甚至更小

网友:
我记得好像又什么工具可以一次搞定的

网友:
这个螺纹很常见啊,加工有什么难啊,车螺纹和攻丝或者铣螺纹都可以

楼主:
我用了京瓷的06ira60这个刀片   一件都加工不了 刀尖就掉了  三特的整形刀又太贵了  一般加工M12*1.25的这种螺纹只能加工300件的样子( 1Cr18Ni9ti)  性价比不太高   你们用过伊斯卡的06ira60这种内螺纹刀片没有呢  性价比如何

网友:
用瓦格斯的Mini内螺纹刀片5LIR1.0MJ加工,效果肯定更有优势了。可咨询我.

楼主:
wangxinwu 你好  瓦格斯的Mini内螺纹刀片5LIR1.0MJ 一般加工这样的螺纹能加工多少件 并且价格如何  切削参数是怎么样的

网友:
直接在车床上用丝锥攻

网友:
感觉说的怎么那么复杂啊

楼主:
用丝锥攻 同轴度达得到多少

网友:
丝锥有两种,一种是手攻的,两把一付,一粗一精;一种是机攻的,一次攻成,效率较高,可用在攻丝机上,进行批量加工。你所加工的两种规格的螺纹,是最容易加工的。用旧丝锥加工螺纹,要仔细检查丝锥,切削刃庅损,或崩牙,要修么好后再用。

网友:
很常用的螺纹,加工应该不是问题,只是要批量生产的话,就要使用耐磨一点的刀具了。

楼主:
我们主要考虑的是车削螺纹 但是想找一个合适的刀 具

网友:
有攻丝机嘛!听说z嘛!听说攻丝要好好用!

网友:
京瓷的用的什么材质的刀片,也不至于这么差吧

楼主:
我选用的是PR930  应该是对的 还有更适合的牌号吗

网友:
你那个内螺纹不算小,德国Dieterle的刀具可以加工M1.1的内螺纹,最小镗孔直径0.7mm,2.5mm的孔内能切槽。而且加工钛合金、高温合金之类的材料都是很easy的。

网友:
加工中心加工。。。。。。。。。。。

网友:
看来楼主生死非用车刀加工啦……
能用其他的办法,诸如攻丝之类的……

网友(2010-07-08):
在车床上用丝锥直接攻行不?

网友(2010-09-26):
用丝锥吧,省下不少刀具费了。

网友:
加工这种尺寸较小的公制细牙螺纹,用丝锥攻丝是最佳选择,只是有时很难买到这种规格的丝锥。如附近有能制造工具的工厂,而且经常有这种活要干,定做几把也是划算的。一般小厂或新开时间不长的工厂,刚开始还是要投些资,这样以后接活就方便得多了。

网友:
车床用丝锥、刀具,专用攻牙床用丝锥,铣床用丝锥都可加工,不过用丝锥更合算,加工效率也高。我的建议还是用丝锥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