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径计算---请教

楼主(2010-05-27):
竖直方向起升,重量150kg,油压设计的工作压力是100bar ,油缸在下面,两端连接方式为铰接。
还需要什么信息可以回帖,在线等。谢谢了   行程设计为500

网友:
油压设计的工作压力是100bar ,也要标准化,现在市场上已经有的。不能随便定。
先选择液压缸的形式,选择好之后计算出液压缸的推力或拉力,根据这个力计算出液压缸的内径,然后圆整,按照速率比计算活塞杆直径,大体步骤。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工作压力选择100bar是因为之前有个设备也是这个参数,我就没变。液压缸的形式怎么选?我就打算用那种圆柱式的,连接方式为两头铰接,单耳环的。我现在想算需要的缸经。我是这样计算的不知道对不对:工作压力定为100bar,需要举升的设备最大值为150kg(两个缸举升200kg,计算按照单个缸150kg计算的),竖直举升, 根据压力和所需要的举升力计算缸经S=F/p,d=sqr(4S/pi)
这样计算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