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式油缸底部用什么固定比较好?

楼主(2010-05-27):
活塞上下运动。。。。。

网友:
油缸转动吗?尺寸多大?柱塞缸还是活塞缸?用在什么场合?安装空间受限吗?

楼主:
油缸转动吗?尺寸多大?柱塞缸还是活塞缸?用在什么场合?安装空间受限吗?
引用 网友A:

    活塞缸,不转动,尺寸的话,活塞直径80mm左右,最大压力不超过25MPa 空间不受限制

网友:
25MPa啊 用法兰和基座连接啊

网友:
同意,应该直接加块连接板就可以了吧,小弟是也是瞎说的

网友:
看 厂家的产品资料
看了再问

网友:
端部法兰连接就行,你查查手册.

网友:
铰接不好么??我看老外都这么做

网友:
铰接?没有那个必要,加工、安装都比用法兰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