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杆大孔HRC(60~64),若替代磨床应如何加工?

楼主(2010-05-27):
连杆大孔HRC(60~64),若替代磨床应如何加工?

谢谢!

网友:
没图····不知道哪位高人能在没图的情况下 能回答你··

网友:
那也只能用cbn刀具加工了

网友:
要取代磨,那粗糙度多少先。。。Rz=4?

网友:
另外,连杆有这么硬吗?

网友:
各位关爱社区的朋友们好!
    在社区提问的人很多,但问题描述过于简单,以致如管中窥豹,不能帮助快速解决问题。
为规范提问,提出了一个格式,希望这个提问方式能得到大家的认可。
草拟的规范提问格式:

一、提问的题目标示大概是什么方向的问题

1、什么设备?
2、刀具类型?
3、是  降成本?提高效率?延长寿命?
比如:帮助:立加上用钻头加工球铁,直径12的孔,效率低下。

二、提问内容
1、使用设备(型号、品牌)?设备状况(服役年限、精度)?
2、被加工材料、热处理、硬度、毛坯状态;
3、零件特殊性(可随附图纸)、加工批量;
4、刀具型号、品牌、加工参数等;
5、问题表现:刀具、成本、效率等;
6、希望(解决或改善)的目标;
7、其他,比如迫切程度。

请按以上样本提问!谢谢!

网友:
用陶瓷刀。
前提是要有台好机床,比如哈挺的硬车。否则,你就赔死了。
效率很高,表面质量也很好。
精度要求更高的连杆孔,其实是热后直接绗出来的,但热前要精镗,而且热处理要求很高,不然就不能直接绗,只能先磨再绗。

楼主:
回复 网友A:

    Ra0.8左右